[手动] 真卷王--德力西棘轮卷尺

楼主:
以前把卷尺当成易损件,
有收不回去的,有折断的,摔地上炸开的
对卷尺锁定一直是摩擦/夹紧尺带的刻板印象
按钮啪的一声锁回去很带感

今天收到的德力西,
居然是咔哒咔哒的棘轮,
锁定方式很有新意

外形很小巧

18齿棘轮

明显比常规3米卷尺(银色的)更宽

从左到右依次常规5米、常规3米、棘轮3米

尺带就是公制白底二级精度

是我有史以来买到的最便宜的卷尺

红包后1毛买的,实物远超出买时期望
真产能过剩,工业克苏鲁

网友A:
不就是回收锁定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回收锁定装置

卷尺内的弹簧只有尺带完全收回时是放松状态
只要把尺带拉出来就绷紧/蓄能了,
就是说拉出尺带一直有一个往回拉的弹力,
以前的卷尺锁定是塑料块直接挤压尺带,摩擦力/夹持力定位,
我用过这么多卷尺,还是头一次见到棘轮机构,
在侧面加棘轮锁定尺带,巧妙利用棘轮的单向特性,可靠性看起来更高,

楼主:
以前的思路是夹持尺带锁定
现在用棘齿卡住尺带轮侧面的棘轮锁定
是全新的思路

网友:
在用的都是经常收不回去的。

网友:
棘轮,棘爪结构好。

网友:
好东西啊,这么便宜,买几个玩玩,天天测量身高,腰围,胸围,看看长了几斤肉,还是减肥了。

网友B:
卷尺还是买大牌子的  好多收不回去都是里面塑料件磨损,或发条盒开裂 。大品牌塑料用料好 可以用好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尺还是买大牌子的  好多收不回去都是里面塑料件磨损,或发条盒开裂 。大品牌塑料用料好 可以用好久都没问 ...

九十年代是有很多劣质塑料制品,
但现在工程塑料已经充分普及,只要有品牌的用料都不会太差

网友C:
手头的尺,贵的便宜的都有,都是锁定装置坏了,其余都正常。
甚至平时不怎么用的,最后锁止装置也还是裂了断了。
不知道有啥牌子这个小零件能用得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的尺,贵的便宜的都有,都是锁定装置坏了,其余都正常。
甚至平时不怎么用的,最后锁止装置也还是裂了 ...

我以为,这个德力西的棘轮锁定装置,在可靠性和寿命上远超传统的挤压锁定

而且德力西这个看起来就是ABS工程塑料,比以前那种五颜六色的普通塑料强度要高

应该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