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由器定时重启+车充5VUSB+路由小班组合的一次惨痛损失

楼主:
门禁带指纹考勤,不好拉网线,就买了块可以塞进86盒里面的路由小板,用车充12V改5V供电+网线链接上网,但是用了短时间后发现网络会断开,店家说IP冲突改了个不常用的地址还是一样,又说老版本路由器问题,每天要重启下路由小板,后面就买了个路由器自动断电重启的板子,刚换好就整套挂了(线序正负都没错),拆开发现断电重启小板没事,车充芯片少了,路由小板废了
自动断电重启小板

车充板子芯片烧坏

路由小板  插电USB电量测试仪无耗电,正负极电阻380欧左右,指示灯全部击穿,彻底GG了

准备找找12V路由小板,无法修复了

网友A:
大概知道是哪里导致的吗,否则下次不也照烧

网友:
车充的稳压性能其实不行,没有保护电路,最好自己再加一个Dc-Dc的稳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知道是哪里导致的吗,否则下次不也照烧

换12V省事

网友B:
现在220V的可控插座那么多,买一个设个定时重启就好。
像这种乱接的,昨天我也烧了个功放芯片,就是想220V转19V也可以再转5V,还有直接12V接也可以转5V。
最后功放不正常,试的时候就把功放芯片烧了。。好在芯片不贵。

网友:
7628xn是个渣渣,想要稳定买个wr802n,常年通电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220V的可控插座那么多,买一个设个定时重启就好。
像这种乱接的,昨天我也烧了个功放芯片,就是想220V ...

门禁不能重启,只能在门禁供电的12V接出来使用,小的路由器不好找,这个5V的还要18+8运费,要是不要美观就直接外放常规路由器使用了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220V的可控插座那么多,买一个设个定时重启就好。
像这种乱接的,昨天我也烧了个功放芯片,就是想220V ...

为什么直接找个手机充电头,直接就5v输出了

网友:
还有这东西,没见过

网友:
定时重启本来就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断开,说明本身程序上就有问题,我家的路由器只要不停电从来就没重启过

网友:
重启板是接在车充前面还是后面?估计是在车充前面重启上电瞬间把后面的烧了。

网友:
还有 这么小的板??搞个定时器不好么

网友:
估计是12V直接窜入5v引起的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 车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