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解电容误差问题

楼主:
有个使用ka7500芯片的开关电源坏了,维修的时候想顺便改成可调电源,买了5个1000uf/100V的电解电容,测试了一下,有1个832UF的,1个802UF,另外3个都小于800UF。商家说,电容的容量误差是±20%的误差,是合格的。我又测试了一下手边的一些国产电容和进口电容,发现国产的电解电容容量误差普遍都是-20%左右(没有一个是+%,470UF的普遍在360UF-380UF左右)。进口电容误差在±10%左右。看来国产的电解电容是以最低指标为生产标准。所以如果使用国产电容,容量最好是要调高一档,才能保证性能,如果计算使用470UF的,实际最好是使用680UF。

网友:
思维模式是一样的,消费者购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会以最低价的产品来作对比,评判其他同类型产品的价格。那厂家造东西也就按最低的来么

网友:
肯定是按下限做,成本原因

网友:
电容不是标出容量的误差吗?
25公斤大米的重量误差范围是24.75公斤至25.25公斤,厂家包装时,标准重量就是24.75公斤。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绝大多数偏小,高频测量更小

网友:
-20%在范围内啊。
我猜是不是同一个批次,分容1000微法的一档,800微法的一档,600微法的一档,400微法的一档……热缩膜的时候往高里标

网友:
牵扯到成本的,都是卡最低标准的。

网友:
都是卡最低标准的

网友:
这种大容量的几乎都是滤波用途,多个20%,少个20%几乎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好比你吐口水到大海里,有什么大影响吗?

只能说不够严谨,滤波电容也就那样,太精确的没必要

网友:
容量低点可能影响不大,关键是寿命

网友:
都是会省成本的

网友:
楼主是认了真的

网友:
自己测量电解电容还真的一般容量偏下限,因为自己没有精准仪表,容值接近就没有管了.

网友:
不会差那么多吧,我的表也差那么多?

网友:
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有同电压和容量的,我宁愿用拆机的好电容。

网友A:
国产电容的D值和ESR怎么样?

网友:
耐压值也缩水就增大隐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电容的D值和ESR怎么样?

这个没有去对比过,因为相同容量,相同规格的没有,测试一两个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