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在家制作安全可靠的高空作业锚点?

楼主:
家住10层楼,偶尔可能要把身子弄到窗外,
怎么搞一个安全可靠的安全锚点呢

网友A:
瓷器不与瓦罐碰,身子弄到外面去干啥啊?买只无人机,或者普通的拐弯东西都可以的,具体看是啥活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啊,锚点绑你老婆身上就好了。

网友:
水泥梁/柱合适的位置打上膨胀吊环,想挂哪挂哪

网友B:
在屋子里面找合适的位置打锚点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不知道哪里是梁柱的,就直接用通孔在墙上穿大长螺栓,多穿两根

网友:
再不就弄个大长铁管,比窗户长的,固定到墙上

网友:
暖气管子上

网友:
桌子腿,床腿,门把手,多绑几个。分散力量。提高安全系数。我说要柱子或者横梁上用冲击钻打两个锚点,谁家会搞两个那么难看的东西呢。

网友:
废品站收一200公斤铁疙瘩。

网友C:
有剪力墙的话,墙上打个M10,100mm长以上的胀栓。附近没有剪力墙的话……屋顶也行。但是楼板通常只有90mm厚。所以不能用太长的胀栓。但是可以间隔100mm多大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器不与瓦罐碰,身子弄到外面去干啥啊?买只无人机,或者普通的拐弯东西都可以的,具体看是啥活 ...

空调保养,无人机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屋子里面找合适的位置打锚点

用10米的钢索把某个隔断墙绕住,绳结做锚点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剪力墙的话,墙上打个M10,100mm长以上的胀栓。附近没有剪力墙的话……屋顶也行。但是楼板通常只有90mm厚 ...

你家做锚点了么

网友:
粗绳拦腰捆在双人床上

网友:
梁上打膨胀钉

网友:
买一根比你家门高一米多的钢棒,50mm粗,绑上去,往门里一靠近,拉紧绳子就好了,就算门头买靠好,铁棍的重量也能拉住你的

网友:
图片上的工具,穿进空调的安装孔(铜管过孔),好用

网友:
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不专业的只管负责发钱和问为什么就行了

网友:
可以备一个大棒子卡在门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