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BiCS5开卡测试?

楼主:
有人可能听说过,SM2258XT有套BiCS4的参数和固件开BiCS5的包,于是我就在想,这对于3281是否也适用呢?

参演颗粒:一颗ID为453E98B3766B的BiCS4 64G黑片,一颗ID为453E9803766C的BiCS5 64G黑片(最后一位B/C在1.2V下会变成3/4)

首先,先将BiCS4贴上3281(或者放入测试架),正常开卡成功

随后打开设置,按照如图操作

根据颗粒ce数量选择合适的参数(比如1ce就选2Plane,2ce就选2plane+2Ext-interleave,4ce就选2plane+4Ext-interleave)
我这边都是1ce的所有选择2plane 然后点击ok保存
(或者修改SM3281BB.FFW也可以)
最后向DBF里添加参数
@ 45 3E 98 03 76 6C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F 7E FC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BiCS5
(我这个频率略微调高了一点)
然后更换BiCS5开卡

(注:由于BiCS5 Page数比4多,会导致开不满且坏块爆表,不过勉强能用)
速度测试:

稳定性待测试

以及:如果你没有BiCS4颗粒怎么办
首先,打开工具根目录下的ForceFlash-xxxxx.set
查找45,3E,98,B3,76,63(或者其他的id),

找到合适的参数,复制其名称(如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UNCIAMA-064G_Gen4(2Plane) ),
然后打开default.ini,找到其中EnableAutoMakeBoot,改为EnableAutoMakeBoot=0,
找到ManualFlashName,改为ManualFlashName=<你复制的参数名>, 保存,重新打开工具就行

楼主:
URW跑了一圈没啥问题;
打算从测试架上拆下来贴个双贴

网友:
是否稳定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啊不过现在尝尝鲜还可以

楼主:
双贴跑圈结果,速度还挺好看的

对于为什么要手动指定ForceFlash的分析:
SM328xxx_ISP_TLC_SD_3D_Bics4_512Gb.BIN 要求Block数量为3916(不然有bug)(这也是为啥坏块多,因为超出bics5范围了)
以及 Bics5参数中默认的1344Page(id后第三位32)白片工具不认识,经过尝试最接近且小于1344的可用的是Bics4的1152Pages(12) (也就是为啥开不满)
bics4和bics5的参数也就只有这两个地方不一样了;

以及,也可以修改ForceFlash.set中bics5参数的page和block数量,就不需要手动指定了;
附上修改了453E99037664和453E9903766C的set
https://pan.huang1111.cn/s/DVWR9u4

网友:
如此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测试过程清晰,很有参考性

网友:
bics5为什么顺序写比bics3更低了?我bics3开出来写入在60-80之间波浪

网友:
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楼主,为什么要先用bics 4颗粒开卡一遍之后再上bics 5?
后文里这一段解决办法是对什么部分做的修改?实际上是什么原理呢?
EnableAutoMakeBoot,改为EnableAutoMakeBoot=0,
找到ManualFlashName,改为ManualFlashName=<你复制的参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