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种窗帘支持自动拉上?

楼主:
各位用过可以自动闭合的窗帘么?
书房窗帘忘记拉,被雨水打坏过2台电脑

网友:
雇佣天庭卷帘大将即可

网友A:
下雨应是关闭窗户,只闭合窗帘雨水同样会淋到室内,再说就不怕风给窗帘吹开?

网友B:
换了平开窗的铝合金窗,再也没有被打湿了。

网友:
建议换个思路,给电脑换个地方

网友:
电动布窗帘加自动控制,就可以实现楼主的期望。

网友:
雇一个菲佣专门负责关窗就不会打湿了,也能自动关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应是关闭窗户,只闭合窗帘雨水同样会淋到室内,再说就不怕风给窗帘吹开? ...

窗户平时透气,开一条缝就够了,这个时候拉窗帘就能把雨水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平开窗的铝合金窗,再也没有被打湿了。

铝合金窗出门忘记关,如果下雨,雨水还是可能打到里面

网友:
该换房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