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影响蓄电池寿命

楼主:
蓄电池使用小电流充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电池安全性:小电流充电能够减缓电池内部的化学变化过程,这有助于防止电池出现过热、膨胀甚至发生爆炸的风险。相反,大电流快速充电可能导致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迅速加剧,进而引发电池损坏4。

充电效果:尽管大电流能够实现更快的充电速度,但小电流充电在确保电池充满方面表现更佳。大电流充电时,由于电流过强,可能导致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不完全,造成充电不足。而小电流则能确保化学反应充分进行,从而提升充电效率4。

电池耐用性:长期使用小电流充电有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这是因为小电流充电时电池内部的化学变化较为平缓,能够减少对电池内部结构的损害和老化。相比之下,大电流充电会加速电池的老化过程,缩短其使用寿命4

涓流充电并不是充满了还需充,而是用来弥补电池在充满电后由于自放电而造成的容量损失。
涓流充电是指电池充满后进行小电流充电,能让电子保持流动,延长电子使用寿命。手机电池充电全过程包括快速充电、连续式充电、涓流充电三个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之后,虽然系统电量显示100%,但实际上电池并未真正达到饱和状态。此时剩余的容量只能靠微小的脉冲电流补充,这个阶段通常需要30-40分钟。三个阶段全部完成,电池才能真正达到电量饱和的良好状态11。

  • · wifi|主题: 66, 订阅: 14

网友:
也许快充会因为剧烈反应而激活电池?

网友A:
我的vivo Xfold 2长期使用120瓦快充,两年半来感觉电池容量去了一半,比以前的手机退步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vivo Xfold 2长期使用120瓦快充,两年半来感觉电池容量去了一半,比以前的手机退步不少 ...

120瓦快充多久充满?

网友:
vivo电池双电芯的衰减特别快

网友:
5v2a慢慢充,急啥。

网友:
B站上有测试,用原配快充和5V1A的对比,快充后的电池续航时间更长,也就是慢充充到100%实际没满

网友:
我一般用无线慢充,睡觉前放上去,第二天早上100%了,有块电池居然用了4年。

网友C:
咋充都是3年的寿命,而已
还有啥纠结的

网友D:
对于新型电池,快充对电池没有影响

网友:
个人感觉用慢充和快充交叉使用。  感觉快充会损害电池寿命。一周用3次快充,不着急就用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瓦快充多久充满?

真没注意,充满为准。半小时左右?

网友E:
聚合物电池快充慢充没区别,蓄电池的话因为有材料、寿命和功率的差别所以可能会需要慢充,但是你贴的第二章图是锂电池所以可以随用随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充都是3年的寿命,而已
还有啥纠结的

怎么可能?我的iQOOz1都不止三年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聚合物电池快充慢充没区别,蓄电池的话因为有材料、寿命和功率的差别所以可能会需要慢充,但是你贴的第二章 ...

文中说的是手机电池为例。你说是不是聚合物电池

楼主:
现在蓄电池的种类:铅蓄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充电过程都是一样的。

楼主:
聚合物电池和锂电池的区别就是电解质的不同而已。极板是相同的,手机,相机等都是聚合物电池。充电过程两者是一样的,
聚合物电池和锂电池均属于锂离子电池的一种,它们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即通过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移动来实现电能的存储与释放。然而在具体实现方式上,二者却有所不同。锂电池通常采用液态电解质,而聚合物电池则使用凝胶状或固态电解质1。液态电解质流动性较好,但容易泄露,而聚合物电解质则更加安全稳定。
聚合物电池凭借其独特的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在能量密度方面表现出色,能够提供更高的功率输出。这意味着聚合物电池在短时间内能够释放更多的电能,满足高性能设备的需求。然而,在循环寿命方面,锂电池仍然占据优势。经过多次充放电循环后,锂电池仍能保持较高的容量,而聚合物电池则可能出现容量衰减较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型电池,快充对电池没有影响

一楼所说都是新型电池,照片的门锁电池就是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