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钢化膜是否也分好坏?怎样的钢化膜才是好膜呢?

楼主:
虽然同样是钢化膜,但是防护效果好像还是有区别的,

各位了解各种钢化膜的不同之处么?
你们如何选择钢化膜的?

网友A:
随便一个钢化膜都能用,无非就是花了重新换,反正便宜又不贵,就是一个保护主屏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钢化膜都能用,无非就是花了重新换,反正便宜又不贵,就是一个保护主屏的作用
...

一般是裂了才换?

网友B:
钢化膜主要是周边容易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化膜主要是周边容易裂开

周边容易裂开什么意思?如何避免周边裂开?

网友:
主要看边缘贴合吧

网友:
有好坏,找淘宝上最便宜的买,坏了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