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Q481剃须刀换电机

楼主:
门卫大爷的剃须刀说是转速太慢,给帮忙修一下,拿到手开机确实慢得象蜗牛,拆开看了一下,不太象飞利浦的电路板,原装的HQ481电源板中间位置有一大块飞利浦充电管理芯片,这里没有,一个芯片也没有,只有变压器电容电阻二极管,估计是翻新的,电源板给换掉了,刀头刀网是飞利浦原装的,双刃刀片,电池电压很足,开机后电压被严重拉低,换了一块新的飞狮的2100mAh镍氢电池,转速也是慢得象蜗牛,两节飞狮串联2.4V的话转速倒是很快,剃刀有劲,但人家设计是1.2V的,充电设计也是1.2V,改成2.4V供电不现实,初步估计是电机碳刷严重磨损了,电机太便宜,没维修价值,只能换电机,手头上没有260的电机,只有一个180的万宝至电机,只是伸出轴短了一点,孔距一样,比划了一下能装上,换上万宝至180电机后,转速马上变回剃须刀应有的转速,很有劲,电池都不用换,大爷很开心,说比新的更有劲。

另外付上万宝至180的商家拆机图

楼主:
人家是鸟枪换炮,如今是大炮换鸟枪

网友A:
塑料后盖的电机比较辣鸡,铜刷,不耐用。

网友:
速度太高 也不合适,到头 摩勋 太快 。。

网友:
这种电机,容易坏。合金碳刷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
假货用上了正版电机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办法多,帮大爷解决了大问题,大爷一定高兴的不得了
。另外问一下楼主,这个机器盖子上的固定螺丝用的什么工具拆开的?我用内六角没法打开呢?是不是T型内六角才行?

楼主:
原来电机的输入线太垃圾了,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加了两条22AGW的1007电子线,加强输出

网友:
网罩清干净,各滴一滴WD-40就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办法多,帮大爷解决了大问题,大爷一定高兴的不得了
。另外问一下楼主,这个机器盖子上 ...

对滴,就是花型的T8螺丝刀就可以,基本飞利浦剃须刀的都通用

网友C:
感觉像铝线电机,比原来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办法多,帮大爷解决了大问题,大爷一定高兴的不得了
。另外问一下楼主,这个机器盖子上 ...

我是用这种

网友:
这种竟然是电刷,不是碳刷。把原来那个电机拆了看看碳刷变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铝线电机,比原来的差

是不是铝线不能凭颜色,事实胜于雄辩,万宝至电机不差的,我的松下RW30也换了万宝至180电机,体验并不输松下剃须刀原装电机,先去了解一下万宝至电机,用过再说,说真的,我敢打包票,这电机性能比国产的飞利浦剃须刀原装电机龙德电机还要强,早期飞利浦高端的进口剃须刀用的是美上美电机,性能也非常好

网友:
这个充电板的确是换过的,原装是有芯片的

楼主:
如果大家觉得家里的剃须刀转速慢没劲,排除电池问题,建议换个万宝至的电机,速度和劲头会有意外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后盖的电机比较辣鸡,铜刷,不耐用。

是的,飞利浦国产后也学会了省钱

网友:
NI CD,,这种电池真是有点难找了

网友:
二手的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