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48v铅酸充电器充锂电池的使用

楼主:
我22年接触锂电池,那时候买的运营半年倒闭的青桔共享单车的电池,48v24AH的,里面是比亚迪软包铁锂,电芯一致性很好,拆开改了铁塔的保护板,充电器一直用的铅酸充电器48V40AH/50AH2个盲插,到现在3年多了,电池容量几乎感觉不到衰减,就是铁塔保护板自耗电厉害,后面改的开启了休眠,加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接b-p-,一按就相当于充电了,就激活了保护板。

网友:
不是说锂电池 要用专用的充电器,不能用铅酸充电器充锂电池吗?

网友A:
不能通用吧,,,充电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厂家说要用专用充电器,我还是相信厂家的。这种大容量电池不能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通用吧,,,充电电压都不一样

58.4v,58.8V和铅酸标识的59v没有多大区别,而且保护板超过58.4v就断开充电了,除非你没有保护板或是质量差的保护板不过压保护

网友B:
青桔共享单车的电池,48v24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桔共享单车的电池,48v24AH

原来是随便复制到,我还以为志同道合的呢,闲鱼上卖的损耗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随便复制到,我还以为志同道合的呢,闲鱼上卖的损耗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随便复制到,我还以为志同道合的呢,闲鱼上卖的损耗太大了

我这的青桔看的状态都不太理想的没有买。
上个月买到的铁塔6030的不错,才60次循环 24年10月的,现在冷了还能放出29.5A足容了
你猜我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青桔看的状态都不太理想的没有买。
上个月买到的铁塔6030的不错,才60次循环 24年10月的,现在冷了 ...

我300买了一个60v30ah铁塔24年12月,循环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300买了一个60v30ah铁塔24年12月,循环80

我是称斤买的100块

网友:
挺不错的当时应该多买几个

网友:
改个电压也不麻烦,换个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称斤买的100块

买回去换板子,或是破解,后面出的好多破解不了

网友:
铅酸充电脉冲充电,锂电用不太好吧?
虽然电压相差不大,但是可能会对保护板造成问题

网友C:
短接b-p-没串电阻吗,会不会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b-p-没串电阻吗,会不会有火花

我没有串,可以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称斤买的100块

你这样拉仇恨好吗?说出你的坐标,大家来打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回去换板子,或是破解,后面出的好多破解不了

我那个24年就得用新版本的软件才可以,旧版本的软件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24年就得用新版本的软件才可以,旧版本的软件不通讯

6030的好多是拓邦保护板,带按钮的,铁塔2.35还是2.5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