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师傅:微波炉磁控管灯丝电压是多少伏?电阻正常值是多少欧

楼主:
师傅:微波炉磁控管灯丝电压是多少伏?电阻正常值是多少欧?这个0.0472Ω,变压器响声大,灯丝对外壳击落穿,想出换灯丝插座,不知磁控管是否坏,又不想白帮一场。谢谢!

网友:
不想折腾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
灯丝电压:正常工作时为 3~4V 交流(常见为 3.3V 或 3.4V)
灯丝电阻:正常值非常小,接近于 0Ω
换管座就行了

网友:
接近0欧,普通数字表0.1欧左右,判坏要吗无穷大、要吗大于1欧。。

你这个应该没坏,就是绝缘是不是穿了。。

测一下发射头与尾部外壳电阻,2欧左右就是好的,无穷大或太大也是坏了。注意是量头,不是天线帽,有的帽子坏了也会阻值大。。

测一下两脚与外壳有阻值都是穿心容坏了,开盖掐了,直接穿心容完事。

网友:
整个换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