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司振动测试仪写了个简单程序

楼主:
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再次积分,得到位移。

去除直流分量,需要用到 高通滤波。

网友:
这个是高科技,没有说明书,完全看不懂的

网友:
我是过路的,也不懂这个是啥,高大上的检测设备振动的仪表吧,帮忙顶贴吧。

网友:
这是单片机吗

网友A:
可以检测设备运行状态,一般用于设备的预防性维修等系统

楼主:
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设备运行状态,一般用于设备的预防性维修等系统

振动治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