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怒之下买基准,福禄克&安捷伦宝刀未老

楼主:
起因是被彩屏万用表显示效果吸引,想着双11有优惠买个玩,一天看到某4位半降价值得入手。

手上没基准也没高位表。用数控电源输出,与289和1271A对比,分别相差20D、18D,比较失望。手上这2台出厂均超10年且出厂后未校准过,当时认为既然它俩测量结果接近,我怀疑新买的这台误差比较大。

与客服反映,客服反馈如下。也许技术认为测的是标准源2V才那么认为的。

我向技术解释测量的不是2V标准源,我的2台测量结果接近且表的精度比新买的更高,怀疑新买的不准......然后技术强调出厂的表都是检测过的云云,最后技术来了一句:你的表有校准过吗?我......最终还是觉得新买的可信度低,选择退货。
第二天又测了一次

刻不容缓必须买个基准来验证!LM399对付4位半妥妥的,看数据应该7位半表标定的。基准供电15V,用IT6720供电,纹波噪声2mV对于验证4位半应该没问题,也买了个线性电源模块到时候再比较。

4个档位,通过运放射随输出。标定时气温24℃,测量时气温21.8℃;湿度未体现。

7V档示值误差+1D

2.5V档示值误差+1D

5V档示值误差+2D

10V档示值误差+2D

感觉这289宝刀未老,有校准的必要吗?

END

楼主:
预留补充资料使用。

网友:
相比之下,确实福禄克的更准一些

网友:
如果一个表在相同环境(温度气压等)读数重复性比较好,那么准不准就不重要了,标定即可。

网友:
一个零都没见,对这种将就分压电阻原汁原味基准已经无爱
我也买有一个这类多档电压基准,温漂很差。原始电压7V原本很好的也给分压成温漂很差。

网友:
同款基准漂过,我用公司的高位表对比过,他们家标定的还比较准,居然一字不差。

另外我这个模块的10V是偏高一点的,用上分压电路可以调整到刚好10V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375-1-1.html

网友A:
289 的准确度在规格内, 2.5V, 5V 误差还特别低。

这电压范围,这几台的误差分别是
289  0.025%+2
U1271A 0.05%+2
在精度上, 289 还比 U1271A 更加高档一些的
紫色的精度规格可能最多与 U1271A 相同,也可能更低
基于众所周知的经验,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设计、用料与品控,长期稳定度与可信赖度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把这个基准照片给技术发过去,打打技术的脸

网友:
敢说福禄克不准,这家客服也是飘了

网友:
看看高精尖,我没用上

网友:
精神可嘉,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9 的准确度在规格内, 2.5V, 5V 误差还特别低。

这电压范围,这几台的误差分别是

感觉像传感器标定等,才要这么精准。

网友:
不错,有一台289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也对照一下自己的287

网友:
289体积太大,现场用不合适,有测正点原子的照片吗?精度如何,感觉挺好玩。

网友:
不说的牛逼点怎么卖货呢

网友:
日常使用0.00几的误差,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289在大部分玩家眼里,已然超差了 还有那个彩屏表,还有必须费这么大劲去验证它准不准?这么多人都玩过了,没见一个精度好的。
回头再说说,这找厂家也没必要,只要符合手册上的精度指标,它就没问题。

网友:
表确实还是要买好的,我手上有个287C和15B+,15B+有10年左右了,目前来讲用AD588校对,准确性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