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用欧姆龙温控器做个铁板烧,但遇到问题了,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欧姆龙温控器:型号是E5cs-r1kjx,温度传感器是PT100。
现在的现象是接上传感器显示在20度左右,但是在加温之后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基本不会上升,实际温度到了2百多度了温控器显示才上升了三四度左右,按百度找到的说明书上设置之后还是一样,换了一个温控器还是一样。通过测量PT100的阻值,传感器应该是正常的。温度80度的时候,PT100阻值在131左右。

下面是找到的说明书截图

这张是接线图,现在PT100接在1和2端子上,电源接在9和10,9和7短接,8接加热片一端,加热片另一端接在10上。

这是设置拨码,1拨在ON上,也就是PID,5拨在ON上。

请有用过这温控器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T100 温控是很成熟的技术, 可以用单片机自己采集,成品也有十几元的,没必要纠结这个所谓大牌子 “欧姆龙”

网友B:
百度了下,发现你好像接错线了,PT100是三线的,要接1、2、3端子,怎么接你自己的图也有写明

网友C:
pt100是热电阻吧?1和2应该接热电偶。
有正负极性的柱子接热电偶,无极性的柱子接热电阻。

网友:
拨码6请打到“OFF”,“OFF”位置才是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 温控是很成熟的技术, 可以用单片机自己采集,成品也有十几元的,没必要纠结这个所谓大牌子 “欧姆龙 ...

主要都是手头物品再利用,这两个温控器都是拆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下,发现你好像接错线了,PT100是三线的,要接1、2、3端子,怎么接你自己的图也有写明 ...

PT100确实是三线的,但是把另外一根线接在3上就报错,不过PT100也有两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100是热电阻吧?1和2应该接热电偶。
有正负极性的柱子接热电偶,无极性的柱子接热电阻。 ...

PT100是热电阻

网友:
一般情况下来说,绝大多数温控器要么热电阻要么热电偶,只能二选一,这是内部硬件就定死的,只是壳是通用的,印刷图案时把热电阻热电偶符号都印在端子那,我反正没见过在同一处端子能实现双功能的温控器/温度模块,所以我估计这个只是热电偶模块,用不了热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100是热电阻吧?1和2应该接热电偶。
有正负极性的柱子接热电偶,无极性的柱子接热电阻。 ...

19号端子和20号并接一根线

网友:
感觉还是你接的不对

网友:
  现在许多温控器是兼容常见热电偶和热电阻的,看样子楼主温控器目前像是热电偶状态,12端子测不到电压差,就认为探头温度和内部补偿电阻测得的环境温度一致,显示二十多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PT100确实是三线的,但是把另外一根线接在3上就报错,不过PT100也有两线的

我这边用的PT100是三线的,
两线的是不是要短接2-3?

网友:
如果是两线的就接1、2,2、3短接,如果是3线的两根相通的线接2、3,另外一根接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用的PT100是三线的,
两线的是不是要短接2-3?

我的也是三线的,短接2-3报错的。已经下单热电偶,等到货了再试试看。
再次感谢!!!

网友:
估计是热电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