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拆阳光24W LED灯泡

楼主(2025-11-13):
拼夕夕3.6元一个购买的,2400流明,大厂一般都不会虚标,但是温度高了会自动降低电流,SM2086芯片,希望寿命对得起价格。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建议设定到7w使用

网友:
物有所值,现在的驱动电源都不用电容了么!

网友:
最后基本都是热死的。

网友A:
我用100×100×1.6的铝基板(嘉立创薅的),32个1瓦LED灯珠工作在总功率16瓦,热得起飞……不知道这24瓦的散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00×100×1.6的铝基板(嘉立创薅的),32个1瓦LED灯珠工作在总功率16瓦,热得起飞……不知道这24瓦的 ...

这个24W,冬天可以用来做取暖器

网友:
上个月急用,在老家实体店买了一个,12块多一个

网友:
这点散热,10瓦满功率都顶不住。

网友B:
这个功率虚标一半不止了

网友:
做工还行,降流使用,延长寿命

网友:
建议此灯功率五折降额,延年益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虚标一半不止了

上市公司不会虚标50%的,打个95折差不多,灯板太热了他会自动降低电流。

网友:
用料挺不错的,实际功率测一下看看,估计有15W左右

网友C:
这种还能调节输出功率?

网友:
3.6元一个,这也确实便宜啊。

网友:
3.6元一个,不会自动调节电流的

网友:
30个LED,24W,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我都是白嫖虚标实测5w的。
在厨房厕所阳台24小时点亮。要多亮就点几个。
人常在的区域日光灯管。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端护眼led。

网友:
  实际大概 21W   这货可以24小时干一年半

这是新款 不如老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能调节输出功率?

SM2086是一款双通道递进式LED线性恒流控制芯片,芯片使用本司专利的恒流设定和控制技术,输出电流由外接Rext电阻设置,最大电流可达70mA,且输出电流不随芯片OUT端口电压而变化,具有较好的恒流性能。适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20%)。

特性
本司专利的恒流控制技术a)OUT最大电流可达70mAb)芯片间输出电流偏差<±5%
输入电压:120Vac/220Vac
双通道递进式恒流方式
适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20%
具有过温调节功能
芯片可与LED共用PCB板
线路简单、成本低廉
封装形式:ESO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