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报喜鸟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电机

楼主:
拆修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电机
喷雾器电机能正常转动,但是没有压力,不喷雾,估计里面皮碗破了或者不密封了,拆开看看

下面几颗螺丝
12v铅酸大电瓶,用了几年了,还很好,电机也没有生锈
拆开电机泵,进水口语出水口里面有沙子,导致密封不严,没有压力
拆开清洗下,把喷雾器箱体里面也要清洗一下
2个腔体,阀门控制水流动方向,水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动
最后装上,正常使用

网友A:
啊,这是清洗了一下,正常实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是清洗了一下,正常实用就好

平时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导致有沙子进去了

网友B:
以前是手摇,现在电动,看着有点亲切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手摇,现在电动,看着有点亲切感

手摇的耐用些

网友C:
我怎么看到的是泵的拆修而不是电机?

网友D:
贺喜弄好了喷雾器。

网友E:
电动机能够换新,还算是良心商家

网友F:
电瓶换成锂电池,重量还能轻一点哈哈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铅酸 ,有刷电机

网友H:
还是有点技朮好,一转眼,好啦。

网友:
做西服的改做喷雾器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到的是泵的拆修而不是电机?

泵与电机一体,我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贺喜弄好了喷雾器。

又节约了1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机能够换新,还算是良心商家

没有换新电机啊,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换成锂电池,重量还能轻一点哈哈

哈哈,这个电瓶也耐用,至少用了3年了,现在动力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铅酸 ,有刷电机

大都喷雾器都是这样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点技朮好,一转眼,好啦。

三脚猫功夫,修点简单的东西

网友:
这个喷雾器电机与洗车机上的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瓶换成锂电池,重量还能轻一点哈哈

能轻很多,那个铅酸电瓶很大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