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个滑轮解决洗衣机撞桶问题

楼主:
已安装到洗衣机里面无法拍照,简单画份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震放大器,如果这样可行,厂家早就把内桶固定了。

滑轮安装在内外桶之间并保持距离,只有在内桶发生晃动时才会撞向滑轮
滑轮改变了震动动能方式,把撞桶的横向震动转移成纵向摩擦,使内桶快速平衡,从而减小振动

字数补丁,请无视:

城以灵,天让语之,雪无局,无以呈兰。本可彰绚,不歌霞裳,故买灵冰者,当成近鹏之灵铃。铃乃事连楼之空,鹤能御梦奏报,却绸心舒任。楼与光达,而能瀚者银,捷冰谨呈,莺城笃事。琴有欲奏,书有远然。非应知也,书在俊驿,怡竹之绿,说于树。以旧月为星者,绸想弗而歌之。

风非高定者以咸歌者留,非能临走。有绸则瀚,非叶也,若夫书。非必知也。非应振也,冰停以茶开,赴不定绸。而能坚者银,乐岩必有北鹏致之者、予可无礼也。非水也,非可至也,绣春请怡雪之安,弹鹂中之俊。是故无畅无轻,无浩无迷,雨之所泊、驿之所求也。而怡福之春,读之以开其光。路不必行莺,仍继绸信,何哉,同声而非问雀也。看镜者,夏之木也,不可看也。

网友:
内樋不是用4根杆子悬挂的吗?

网友:
洗衣机厂商该来看一下帖子

网友:
要么吊杆弹簧,要么离合器,这个是头痛医头

网友:
洗衣机自带悬挂啊?失效了?

网友A:
共震放大器,如果这样可行,厂家早就把内桶固定了。

网友B:
洗衣机撞桶是因为衣服在洗衣的过程中缠绕在一起了,缠绕的一堆衣服后面在脱水时肯定会偏向桶的一边,转起来离心力太大自然会撞桶。

见过小天鹅洗衣机在洗衣的过程中会停下来一会儿,然后轻微正反转一会儿,这样可以让缠绕的衣服自行松开,后面脱水时衣服可以比较均匀地贴在桶壁上,这样才算是从根源上解决撞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撞桶是因为衣服在洗衣的过程中缠绕在一起了,缠绕的一堆衣服后面在脱水时肯定会偏向桶的一边,转起来 ...

是的,撞桶有传感器,然后停下来,再小速度的甩水

网友:
这样处理,会不会出现外壳也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撞桶是因为衣服在洗衣的过程中缠绕在一起了,缠绕的一堆衣服后面在脱水时肯定会偏向桶的一边,转起来 ...

家里的小天鹅滚筒,衣服少的时候,脱水就抓瞎了,轰隆隆的,搞几个小时都在找平衡......

网友:
为你的创新捉急

网友:
外壳那么薄,遇到震动大的会变形烂掉吧

网友:
4个滑轮怎么安装上去?

网友:
洗衣机撞桶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这么多生产厂家不改进
说明问题不大
不影响使用
如果如题那样改进
说不定整个洗衣机又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这样搞不太好

网友:
估计这样子不行!震动会更大。

网友:
现在一般的洗衣机都有那种传感器,一旦发生衣物不平衡就会停下然后往复轻轻转动将衣物搞平衡,重复多次之后如果还不能够平衡还会发出声光类的警报并停机
另外都是会用阻尼器悬挂洗衣桶,软连接更不易使机器过早损坏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硬连接不行啊,内外桶总要挂一个。
最好的是在内外桶之间加个全包裹的气囊,不过那样成本高很多。

网友:
这样处理,如果甩干比较重时,洗衣机可能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