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h8k64u改晶体管测试仪附代码

楼主:
stc8h8k64u改晶体管测试仪附代码

---------------------------------------

stc8k16-32改stc8h8k64u 还是比较方便的,脚位大部分都对应得上,不同的是第3脚adc2,
16 adc2是 p1.2,而64u第3脚是p1.4 adc4,adc2跑到第9脚 p5.4,不在同一个P口,
而原程序设计选择p口都是位移操作,设置双向口推挽高阻输入和赋值高低电平.
tp1 tp2 tp3的0 1 2都是对应adc0  adc1 adc2,且对应p2.0到p2.5
改64u需改tp3为4,对应第3脚 p 1.4 adc4 ,改变值对于设置和读adc端口不会影响,但也会改变对应p2.0-p2.5的脚位,
需3元(3目)运算重映射端口 即(0 1 4)映射回(0 1 2),如(4 0 1)映射成(2 0 1)

QFP32转DIP32 TQFP LQFP EQFP转接板, 零件3对680Ω 470k 斜焊 连线至adc口,电容10UF和0.1UF,
type-c母座 vcc d- d+  gnd  ,烧录最好是用stc专用的烧录板,方便烧录和串口打印,直连usb需加p3.2开关烧录

----------------------------------------------------------------------

见前贴 1 2 21 31 33 34楼

复刻STC8H1K16晶体管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9444-1-1.html

改代码时,是先在8h8k16板改,即adc2改到adc4,正常后才转到64u,过程中12位精度转10位因转换值有问题导致识别不完整,
程序中加了串口打印方便看adc各值进行调试,最后是转换加(u16)才得以解决。
加了串口打印后识别速度会变慢,正常后可 printf语句可以全屏蔽掉,附件压缩包有main.c去printf文件,代换即可.

电容系数调整,

HighPin  LowPin TriPin 为0 1时则不变,为4时则新临时变量为2,始终对应p2.4 p2.5
而adc的p1.x脚位随tp3=x变动而对应变动脚位,改成其它脚只要是p1口的p1.5 1.6 1.7都可

------------测试图-----------------------------------------

楼主:
二楼 惯例留座.....................

网友:
加油! 再适配下 0.96‘ 7735 就完美了。

网友:
谢谢分享,增加电容D值就巴适了

网友:
牛!高手就是高手,玩这个手到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