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测试看央视视频与对带宽的要求

楼主:
一直很好奇:电脑或手机流畅看视频会占用多大带宽,今天测试一下,20M带宽、,2M的上传下载速度就够了,这也和之前用另一个软件测试结果完全一致。

网友:
我的宽带速度够了,但是看电视还是卡。

网友:
我的宽带速度够了 ------ 从你到宽带运营商的服务器速度够了
但是看电视还是卡 -------  从运营商的服务器 到提供电视网站 的速度不够

网友A:
现在的宽带感觉日常使用都差不多了,别看动不动就三百五百的,根本一般家庭用不到这么大带宽
想当初我们公司拉的固定IP的才2M供一屋子人使用

网友:
要不了多少流量,几百K,还不是连续的,比直播流量低多了。

网友:
我的移动宽带300M,但是看电视还是卡。

网友:
直播视频流媒体本质都是一个个分片文件, 不太好测。 需要计算平均流量的
下载一个分片文件时10MB/s ,但只是峰值,到下载下一个分片文件之间网络都是空闲状态
实际有1MB/s 的网速估计就能流畅观看央视1080p 直播了

网友B:
感觉带宽越大并不一定是好,,运营商的服务端口才是关键,,高带宽的肯定是后期大内网的升级产物,,

网友:
不是只有带宽这一个影响因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带宽越大并不一定是好,,运营商的服务端口才是关键,,高带宽的肯定是后期大内网的升级产物,, ...

央视频,靠cdn的, 一般都不会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宽带感觉日常使用都差不多了,别看动不动就三百五百的,根本一般家庭用不到这么大带宽
想当初我们公 ...

你这是专线,你不说你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上面后缀 ts 的就是一个流媒体文件
376KB 一个段视频,下载花了145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专线,你不说你价格是多少

价格肯定是高了,另外,我们从成都到贵阳做的局域网,好像也是几兆的带宽当时,感觉速度比本地的宽带也不差甚至还会快一些,也没搞明白为什么,难道专业花钱多了带宽也会“虚标”?还是本地宽带并行连接数限制?

网友:
以前铜线入户PPS不卡,现在光纤啥app都卡。

网友:
这个测试的对的  很多人路由器不行

以前苏州 用电信 20兆  带十几个人  刚刚的

网友:
大多数人是不懂的,会为不懂买单

家里20M电信,同时两个手机刷视频,一个手机打游戏,妥妥的

网友:
如果网速稳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网络上经常会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