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2个偏快的电子表,换普通晶振看看,效果估计不如8025吧?

楼主:
2个电子表,10天要偏快1分钟左右,换个晶振看看效果吧,新晶振也是几角钱撸的那种,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做工粗糙,4个螺丝孔,只装了2个

焊盘上面有2个空点,原本是接什么的呢?电容吗?是不是因为没装电容导致偏快?

这2个空点,是不是漏装什么东西?

找出晶振,

新晶振个头要小一些

装上去,正常走时

另外一个内部yy

楼主:
提示请求频繁,网站拦截什么的         排序都乱了,

网友A:
更换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我有个计时器,背面带磁的,之前用着也还行,后来扔厨房吸到油烟机上面了
再后来就发现走时变快了,哗哗的快,正常1秒这个计时器可以跑几乎2秒
是不是也是这个晶振坏了?如果我没扔的话, 是不换个晶振也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计时器,背面带磁的,之前用着也还行,后来扔厨房吸到油烟机上面了
再后来就发现走时变快了,哗哗的 ...

是不是漏电了,导致跑得快

网友D:
接可调电容,调节快慢用的。

网友E:
那两个焊点是安装微调电容来调整快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漏电了,导致跑得快

那谁知道啊,就一节干电池供电,反正是有一天看到我家那位蒸馒头还在用那个计时,我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后效果怎么样?

刚换上去,还看不出来,过段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计时器,背面带磁的,之前用着也还行,后来扔厨房吸到油烟机上面了
再后来就发现走时变快了,哗哗的 ...

是晶振坏了,频率变快了

网友:
反正这种小电子表的时间不靠谱,一分钱买的吧;我也差点买了这种电子表,后来一想,没什么用,就用红包买了其他电子元器件。

网友:
单节电池供电的吗?单节的话只能用晶振,2.5V以下8025工作不正常的,除非外接供电,比如一个纽扣电池单独给8025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可调电容,调节快慢用的。

要接多大电容呢?   之前看过别的表,电容是接在晶振两端的,这个还单独留了焊点,只是厂家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焊点是安装微调电容来调整快慢的,

微调电容什么样子

网友:
这表以前用红包撸了然后就都垃圾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接多大电容呢?   之前看过别的表,电容是接在晶振两端的,这个还单独留了焊点,只是厂家没有 ...

漆包线双绞接上去。一边看表一边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电容什么样子

微调电容有好多种,手表里面的体积很小。看看这个。

网友:
有些是印刷梳状铜箔,利用分布电容,调快慢用刀裁断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漆包线双绞接上去。一边看表一边剪线。

看过这个方法 对于偏快的表,可以用这个方法变慢

网友:
这种晶振精度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