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山拆解:LEFUN Y10圆盘智能手表,换了块电池,又满血复活了

楼主:
其实本来不想拆的,毕竟充电后就能用。

不过问题也很快被发现,亮屏一会儿就黑了,那就说明供电有问题,至少是电池存不住电。
那就动手呗。。。

这货没有螺丝,所以可能开拆的方式——后盖压入、屏幕粘合等。
仔细看了一大圈,前盖与表体的金属部分是一体式的,那就只剩下后盖这条路了。
那这种事情就交给撬片来干,果然压入够深的,屏幕则是靠边缘一圈类似3M的双面胶粘住前盖,小心取下

用的是一块标识容量180mAh的402220电池,测量了电压一会就从3.9降低到3.2以下,那指定是不能正常工作啦。

刚好还有另外一片从其它智能手表里拆出来的同样规格电池,虽然电压也较低(3.6伏),但是应该可以正常充电哇,用我的万能充夹子+鳄鱼夹给电芯补了一些电后替换掉原来的电池,焊接到PCB板上就好。顺便看看PCB板的布局

后面再用2PIN的充电夹给手表补电,顺利开机,拍了点照片。
通过扫描二维码,这个手表用的是LEFUN的app,而且连接上APP后会显示型号为Y10,
显示还挺清晰锐利的,实际观察几天发现耗电也较省,用勿扰模式三四天了没看到显示电量显著下降。
不过有两个问题略闹心——1)不像其它智能手表连接APP后会自动校正时间,所以目前还有几分钟的误差(日后想法再调整吧)
2)靠近屏幕中部偏右的一小块区域触摸不是很灵光,整体操作没啥大问题,可要是菜单或图标在这个位置的就比较困难了。

总体来说,配件表里大概能恢复到这样,也算能勉强用吧。

手里还有一堆慢慢折腾,修复点稍好一点的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留了这多端子,是为测试还是为了多块板啊

网友B:
运动会那个手表出了,然后也不折腾NFC了。。搞了个雅迪官方的蓝牙模块。。就是不知道充满电84V能不能守得住。

网友:
功能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会那个手表出了,然后也不折腾NFC了。。搞了个雅迪官方的蓝牙模块。。就是不知道充满电84V能不能守得住 ...

上个月回来那一批配件表里,有几块带NFC与无线充的,基本都是屏幕有问题,暂时不想折腾。
改天试试看那个NFC线圈是不是能正常用,单独一片薄薄的薄膜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回来那一批配件表里,有几块带NFC与无线充的,基本都是屏幕有问题,暂时不想折腾。
改天试试看那个 ...

这种NFC只是一个NFC内置芯片。
我想要的是可以模拟其他参数的,比如用NFC付款,刷地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NFC只是一个NFC内置芯片。
我想要的是可以模拟其他参数的,比如用NFC付款,刷地铁什么的。 ...

操作界面上有一个支付宝的快捷方式,估计付款可以,但是门禁或者公交没试过模拟,到时看一下

网友C:
还不错,能够拆开换,见到过几个都是无法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能够拆开换,见到过几个都是无法开盖

这一批回来的基本都能开盖,有一个还没有拆,其它已经拆完了。。。
这一款的屏幕有点老,是正方形,这一批里有两三块也是正方的屏幕,不过好消息是可以用到后期的华强北WATCH 8/9上,只不过有一部分无法显示或使用(毕竟那个是长方形的),改天把几种型号的演变整理成一个帖子发一下,自己摸索的

网友:
不错的表,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了这多端子,是为测试还是为了多块板啊

我也注意到了,一般的商业正式产品不会留这么多端口的,估计是为了后期产品开发预留的。
这个表是LEFUN系列或者华强北类似产品中较早期的,所以还是正方形屏幕,我打算过两天把Y20还有Y30等编号差不多,而且能替换屏幕、电池的几个型号顺一下思路,再发个贴。

网友:
方形OLED,不是全屏显示的

网友:
分辨率看着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