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超威14S48V3AGP101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楼主:
充电器年龄差2年就十年,没怎么用平均下来一年顶多用5次。输入/输出线太短了所以不愿用,
现在都换掉。
输出电流缩水到2.5A(标称3A)
同时把输出电流也改到标称值

刚开始充电电流改错了,已修正
帖子已重新编辑

灰色的是输出线,之前换的太难看

就两颗螺丝,用的三角螺丝
用宽度刚好的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拧出来

背面

充电指示灯之前已经换成红蓝

先改充电电流
采样电阻3W0.22Ω,在上面并一个1W2Ω绕线电阻,并联后的电阻0.2Ω
改后的充电电流没测,后面再测

改成3A的不知道这低压输出整流二极管撑不撑得住,
2.5A的电流PCB就已烤变色
就这样烧了再说

接下来换输出/输入线
输入线S=0.75mm²  L=1.5m
输出线S=1mm²  L=1.2m

换完线装进壳子,收工!

改错了,测充电电流比原来还小了0.1A,
误把开关管漏极的限流电阻当成了输出电流取样电阻,
后来看图片觉得电阻的位置不对,
怎么靠在电源输入防电流冲击NTC电阻旁

未改前原充电电流2.5A

输出电流取样电阻是这个(0.1Ω/3W)

把先前并错位置的电阻(2Ω/1W)拆下,改并到输出电流取样电阻上
测充电电流上升了0.1A,

再并一个1.2Ω/1W的电流上升了0.2A
这时的取样电阻只有0.0727Ω

于是把这两个电阻拆掉
并一个0.1Ω/3W的试试,
并上后测充电电流上升了0.5A达到了预期的3A,
大功告成!

剩余最大问题是低压输出整流二极管散热
不改善散热100%撑不住要烧
得想办法了

办法想到了,刚好有合适的散热器
增加的散热器放在输出整流电解电容上
这样装,就是电解电容要受罪了,

原来的散热器要调整方向,上下翻转180°
再剪掉两片翼片

整流二极管脚短了,用铜丝加长

增加的散热器与整流二极管散热器驳接
都涂上导热硅脂

装上后的效果,还是满意的
本想用704硅胶把散热器粘在电解电容上加固一下,
想想这样热更容易传导给它,会加速它的死亡

至此,整个改装结束,也不用担心烧输出整流二极管了

网友A:
弄个特殊的三角螺丝,也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也不防拆啊,防小白?小白也不会去主动拆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特殊的三角螺丝,也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也不防拆啊,防小白?小白也不会去主动拆这个啊 ...

这里小白包含好多种。
手贱小白,完全小白,中等小白。
其中就有手贱小白。。

网友B:
换的线线材不错,换了又要去睡觉了

网友C:
3A有点小了,我有60V5A的六个铅酸电瓶的充电器,感觉电流小了,充电慢啊。

网友D:
老充电器做的中规中矩,次级输出端限流检测电阻难道不用改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有点小了,我有60V5A的六个铅酸电瓶的充电器,感觉电流小了,充电慢啊。

输出还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要改,初级限制最大功率,次级检流电阻限制输出功率

网友E:
楼主手工不错,线那里来的,这个是我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线线材不错,换了又要去睡觉了

换了长线就不让它继续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有点小了,我有60V5A的六个铅酸电瓶的充电器,感觉电流小了,充电慢啊。

不急着用车子慢充对电池没什么伤害,目前用的2A充电器电池50A的要充满需一天一夜,5A的充电器也有用作应急,3A的刚好不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工不错,线那里来的,这个是我关心的

肯定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充电器做的中规中矩,次级输出端限流检测电阻难道不用改参数吗?

改取样电阻就可以,取样电阻改小了,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要达到原来的限流电压,就需要比原电流大才能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取样电阻就可以,取样电阻改小了,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要达到原来的限流电压,就需要比原电流大才能达到 ...

太奢侈了吧,电源线加长点不是就解决了?

网友:
看这个PCB的成色, 加大电流之后, 大概率是承受不住发热的. 我家里充电器坏了之后, 直接换了新的, 锂电池太危险, 实在是不想折腾.

网友:
换的两根线不错,这个电源一般

而且在某宝上,线的价格=电源价格

网友:
BPC板变色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电阻,

网友:
变黄是因为周围元件长期发热。

网友:
PCB板变黄肯定是因为太热了。说明他已经到了极限。就算是取样电阻修改成功,他这个也受不了。

网友:
看楼主的板子加电阻位置好像是弄反了吧,这黑色PTC原件和4个整流管是开关电源的初级,改这里没有用啊
风扇那边才是开关电源的次级,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要改那里的取样电阻才行
现在的充电器也真是电源线太短了,好像是弄得车子要倒着停在充电位才好充电,我一般是加长电源线

网友:
PCB走大电流地方用铜丝加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