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K20FD-W4510电热水壶转动支架二次折断

楼主:
    同事的九阳K20FD-W4510电热水壶使用不到一年,壶盖转动支架二次折断

楼主:
底部等拆机图片也分享一下

网友:
设计时完美的缺憾

网友A:
很多的壶底下的耦合器还没坏,都是这个支架先坏,这种塑料件长期反复受热,强度会逐渐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壶底下的耦合器还没坏,都是这个支架先坏,这种塑料件长期反复受热,强度会逐渐降低 ...

首次使用半年断的,更换后不到五个月又断了!保修一年,售后在135公里外,取配件回来自己安装的。

网友:
网上卖各种电水壶各式各样的配件有多是。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修呢

网友:
俺家的也断了,没时间修复,就手动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次使用半年断的,更换后不到五个月又断了!保修一年,售后在135公里外,取配件回来自己安装的。 ...

使用时间这么短就出问题看来质量还是有问题

网友B:
用铁丝做加强筋。糊上棉花或者纸巾加502或者原子灰

网友:
这个部位受热、受力,塑料件材质、形状设计和选择上忽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次使用半年断的,更换后不到五个月又断了!保修一年,售后在135公里外,取配件回来自己安装的。 ...

握草,油钱够吗?

网友:
计划性报废的设计

网友:
大师兄说得对,主要是这个部件受热……

网友C:
没想到这个牌子也学会计划报废了,其实用料还是将就的,标识很清楚很正规,起码不锈钢不会给你上201那种做栏杆扶手的,用了不少PP,底部电接触部件也算靠谱,这么容易坏那就是设计缺陷了,怨不得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草,油钱够吗?

第一次大客车捎回十元运费,第二次同事本人办其他事情顺便取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铁丝做加强筋。糊上棉花或者纸巾加502或者原子灰

修车钣金的家伙拿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
九阳的标志性的问题吧。
我一个开水壶也是这样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次使用半年断的,更换后不到五个月又断了!保修一年,售后在135公里外,取配件回来自己安装的。 ...

九阳、苏泊尔,以前很硬的牌子,现在它们很多的产品做得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这个牌子也学会计划报废了,其实用料还是将就的,标识很清楚很正规,起码不锈钢不会给你上201那种做 ...

现在就是牌子还在,东西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结实耐用的东西了,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