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迁移微信数据到新手机教程(2025.11)

楼主:
如何迁移微信数据到新手机教程(2025.11)
0)把新旧两台手机设置同一个路由器最好是5.8G WiFi; 并且放到路由器附近以便获得最佳信号,
1)取回密码,用密码登录新手机,弹出身份确认框框,选择旧设备扫码,
2)用旧手机扫码,使得新手机登入并刷入基础聊天对话框(显示载入数据)。等待一会儿,
3)密码登录旧手机,选择:
设置-聊天-迁移-到手机-旧手机转圈中-全选所有聊天对话,
4)趁着旧手机转圈, 因为新手机被迫退出了,在登录窗口输入密码,等待,暂不登入,
5)旧手机全选所有聊天对话之后,按开始,出来二维码,
6)马上登录新手机,扫码。两台手机开始传输,正常为2M/s至13M/s 左右;

现在可以去干别的事情了,例如开大。
7)如果聊天记录庞大,记得插好充电线并做好散热。(我的有50G要大概1.5至2小时左右)

8)如果想时刻知道进程,请提前关闭所有屏保,设置屏幕常亮。
9)选择设置-聊天之后要小心,不要点错清空聊天了!

谢谢光临!

网友A:
用电脑版微信先同步,再同步到新手机也可以,就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版微信先同步,再同步到新手机也可以,就是麻烦了点

这也是个好办法,我也用过,但是占用电脑硬盘,而且可能要花2倍时间?

网友:
最近还真需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好办法,我也用过,但是占用电脑硬盘,而且可能要花2倍时间?

而且怕被媳妇查岗的 两处都得删

网友:
我都是旧手机用电脑同步一下,再登新手机微信,再把电脑上的备份传到新手机的,感觉速度挺快

网友:
两个手机隔远点速度会快点。我几个手机平板一迅雷下载就会干扰其它在用的,请不要脑补带宽不够什么的,不是使用的同一个路由器,信道也不是同一个网络,彼此不相干,就是存粹的WiFi信号干扰!甚至使用5G的N1频段测速时也能干扰WiFi!N78则没事。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哟。不过,我想问,聊天记录有那么重要吗,非要保留它,为了手机运行速度,删除它还删不净呢,你还要保留它。

网友:
前不久迁移过一次微信,在弹出迁移指定内容这个选择窗口时,没有点击“迁移指定内容”这个按钮指定需要迁移的内容,以为不做人好选择应该就是全部迁移。结果在花了十多个小时迁移了几十个G的文件看见弹出“迁移成功”的提示之后,打开新手机竟然一个聊天纪录都没有找到。真不知迁移了什么文件过去。

网友:
小米手机可以一键迁移所有应用,完全不用操心

网友:
B站看过一个视频,把俩手机放桌子上,上面再扣个电饭锅内胆,屏蔽外界频段的干扰,同步迁移速度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