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泰格信LED折叠式充电台灯(TGX-7065)拆解

楼主:
几年前买过一个台灯,可以充电使用也可以插电使用,可是用了一些时日后,我发现不插电时灯光特别暗,然后就放置起来不用了。
这些天想起来,应该是里面的电池坏了,估计拆开换块电池还能修复,于是又把它拿出来看看。

图1

图2
完全展开后,颜色和包装盒还是有差异的,不知道是他们偷懒忘了改颜色,还是说我的型号特殊。

图 3
顶部的这个 logo 很唬人,这跟苹果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价格在那摆着呢。
背面只有四枚螺丝拆开即可:

图4
拆开螺丝后傻眼了,这电池用的是铅酸电池:

图 5
我还以为是锂电池,铅酸电池看上去没有换的必要了,改锂电的话,自己又没有技术搞不懂。

图 6

网友A:
混数码之家的能搞不定这个?

网友:
4056模块可以0元购,然后整个手机旧电池,保护板都有,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数码之家的能搞不定这个?

混数码之家,但是我只是数码的拥有者,会用会拆,拆完之后就不会了

网友B: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你可以上网查查如何激活充电到正常使用,一般是6V。你用2节18650锂电池串联代替
酸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草帽灯珠的吧?这种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数码之家,但是我只是数码的拥有者,会用会拆,拆完之后就不会了

这个水平混数码之家,必须扣分

网友:
多拍照,对恢复有帮助,多动手就好了

网友:
电池能无损拆开加水,同事的同款灯已经在我手里加了两次纯净水,每次加水后都满血复活

网友:
换电池,换充电板,然后就嗷嗷滴、杠杠滴

网友:
有苹果的LOGO,身价会高出不少

网友:
铅酸蓄电池与阻容降压的廉价玩具LED灯,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已全部拆除,只利用外壳,进行了全面改造,采用USB和锂电池双供电,插入USB,对锂电池充电,并对LED灯供电,锂电池不供电,拔出USB,由锂电池供电,成为可移动照明灯。LED发光做成强、弱、关三档,由轻触按钮控制或由触摸控制。

网友:
可以动手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数码之家,但是我只是数码的拥有者,会用会拆,拆完之后就不会了

既然楼主不会换锂电

淘宝上有这种铅酸电池几块钱包邮,小白有小白的修法,别放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你可以上网查查如何激活充电到正常使用,一般是6V。你用2节18650锂电池串联代替
酸蓄 ...

头一次听说铅酸电池可以复活,下回我也试试

网友:
老子直接改USB直插

网友:
直接改锂电吧

网友:
阻容降压的啊

网友:
这种电池不耐用

网友:
混数码之家的怎么能不会改锂电呢?必须恶补技术改好后再次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