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硕ADP-90CDDB笔记本电源坏了

楼主:
华硕A85笔记本买来12年了,用的比较少,关机后,电源好好的坏了,电源灯不亮了,插着笔记本,以为笔记本也坏了,结果一切正常,今天拆开看发现电感脚断了好几根,都没摔过,怎么会断脚,接好后,发现还是没有输出,后来发现大电容也怀孕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手上没有这么大电容,等网购来再说,发现这电源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
目测电感脚应该是你暴力拆断的

网友:
你这开壳技术得多练练

网友:
是不是电源被调包了

网友:
这电容也没漏,按说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台达的电源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比光宝好。

网友:
如楼上所说,也有可能是不小心拆时碰断的。

网友A:
原装货都较难开壳,用锋利的手术刀类沿缝隙来回割划,这样不振坏元件,复原也美观些

网友:
  20包邮  原装多了是

网友:
用万用表先测量一下,然后再用一字型小改锥慢慢的撬开。

网友:
这个电感脚这么粗,不应该断,电容看看电容,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想原装的,会不会掉宝货

网友:
电感脚就是敲壳震掉的,仔细检查一下,问题不会是在大电容,即使大电容失容,也仅仅是帯载能力下降,不会一下子空载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货都较难开壳,用锋利的手术刀类沿缝隙来回割划,这样不振坏元件,复原也美观些 ...

几元钱的勾刀,划亚克力板的,来回拉,我的车ABS泵开盖就是这样打开的

网友:
电感是你开壳震坏的,电容鼓包不应该灯不亮,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电感应该是如楼上所说,是你翘盖子时搞断的,看样子不是换电容那么简单的事了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15年的 今年也是电源适配器坏了,拆了也是大电容坏了,漏液了!重新买了个差不多的国产电源;以前一直联电的 现在要用才插电。

网友:
华硕做工一般

楼主可以修复一下,电感恢复,换个电容

网友:
没摔过,那估计就是开壳造成的

网友:
这电源看着山寨了些

网友:
没看到背面电路板情况,正面来看不像台达的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