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惠普128GB/SM2258xt主控开卡不成功求教 Download MPISP Fail

楼主:
有一块HP128g的固态硬盘,主控2258xt.短接能认出主控和存储颗粒,能开卡,但最终失败。求教各位啥原因?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下载固件出问题,有可能参数设置,有可能开卡工具,也有可能是闪存本身有问题

网友:
可能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
上传颗粒ID 图和配置图

网友:
用的是什么桥

楼主:
主控截图

楼主:
颗粒是镁光512GBIT的

楼主:
主控能识别,颗粒也能识别出来,就是报错。开卡有点难

网友A:
多换几个工具试试,转接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工具试试,转接卡是什么型号的?

用的一个硬盘盒转接到us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一个硬盘盒转接到usb的

硬盘盒不是都可以的,只有固定的几个桥接芯片才行

网友:
另外不要用你那个上古固件了
http://xmrom.kmdns.net:5000/SSD/ ... FWV0328A0%20Beta.7z
这个是新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不是都可以的,只有固定的几个桥接芯片才行

有关键词吗?我去某宝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键词吗?我去某宝买一个

要用单协议的jms578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键词吗?我去某宝买一个

你用的是什么 先看下能不能用 省的你再买

网友:
是的,开卡挑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