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大有5616-Li-4电批的齿轮组

楼主:
买之前了解这个电动螺丝批是三级齿轮组的,买回用几天发现齿轮组声音太刺耳,总感觉干油,今天鼓足勇气拆开,看到只是二级齿轮组太失望了,用的白色那种油,电动机是380不带散叶,6齿驱动

网友A:
齿越少,齿根切越严重,相对声音会更大,但是会清脆,齿越多,声音会小会沉闷

行星级数越少,声音会越好听,减速比就越低,,看起来为了更大的减速比,所以用了更少齿的太阳轮,达到少一级的效果,减低成本减少长度。。
齿越粗就越耐造,精度要求相对可以越低,承载扭力越大,,
还没扭力调节,,,
这玩意,我认真的说,包邮送给我我都不要。如果价格超过100,那我就能理解现在抢劫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B:
这类小东西极为麻烦,本身电机力气不够,扭力和转速众口难调,在我来说,少于500转的就是垃圾,但转速高了扭力就会不足,所以自锁一定要百分百可靠,电动扭不动了,手用力顺势转个小半圈就紧了,当然这里经验也极为重要,知道手扭的力距。
大有的小螺丝刀确实极为不友好,多年前还花200多上了个,确实垃圾,转带不够不说,自锁还不好,容易滑半圈,直接吃灰。

网友:
带扭力调节,扭矩要求大的场合,不能用细小的齿轮,容易崩齿,必须厚实的齿轮才行,啮合力才足够大,拧个螺丝才有力。

网友:
2楼都是富裕仗

网友C: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D:
本来也相买,后直接买的PDD上几十块的也挺好。就是要自己焊PD充电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越少,齿根切越严重,相对声音会更大,但是会清脆,齿越多,声音会小会沉闷

行星级数越少,声音会越好听 ...

说的对,如果有人拆了看了我也不买这个了,手里的5617比这个噪音更大,我怀疑也是扭力弹珠那里没有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东西极为麻烦,本身电机力气不够,扭力和转速众口难调,在我来说,少于500转的就是垃圾,但转速高了 ...

感觉国产真的很难选到如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的儿童玩具。

说得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也相买,后直接买的PDD上几十块的也挺好。就是要自己焊PD充电识别电阻! ...

什么型号的,感觉焊接应该没问题,只要有图或者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如果有人拆了看了我也不买这个了,手里的5617比这个噪音更大,我怀疑也是扭力弹珠那里没有加机油 ...

有空看看我发的帖子,如果工况不是非要求直柄,自己做一个带无极的枪式效果可以说秒杀市面的直柄。
我自己做了一个直柄,还带无极的,也不是很满意。

网友:
我以为从人体工学角度,
直柄用途是挂在流水线/工作台上追求更快的上螺丝速度,800/801/802这样的构型是最优解

日常工具,还是6225那种折叠棍批构型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