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给点焊机安了个家 我拆了贺利氏热分析仪HEN-505

楼主:
拆了个钢厂里的仪器听说很贵

贺利氏热分析仪是一款用于测量铁水成分和性能的智能型碳硅分析仪。它通过测量铁水的冷却温度曲线来分析固相和液相温度,并根据铁水的热力学公式计算出其成分和性能参数

屏幕早就让我拆下用在别的地方 了。

安上电容和二个12V5V双路电源里面还是很空。。我要加个电源把焊台也集成在里面。

开关用原来的。刚刚好。打三个洞。安好面板和点焊笔

网友A:
物尽其用,可惜了热分析仪,一般铸造车间都没有。

网友B:
哈哈哈哈,这么大的黑板配这么小的彩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这么大的黑板配这么小的彩电,

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屏。。我买来的控制器屏很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尽其用,可惜了热分析仪,一般铸造车间都没有。

之前还有什么定氧仪。。在我们这都没用上。。。
不过我这个是坏的。拆了也不可惜。。一直留着主要是看中这个外壳。。

网友:
体积太大了吧?

楼主:
是大了点正想把JBC也放到里面。

网友:
我是方的电容,3年了。只组了4个电瓶。感觉放电没有以前强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
,可惜了热分析仪

网友:
做的很好,废旧利用,就是整体看起来还是略大,感觉很大很重的样子,还占空间;不过,电容式点焊机确实很实用。

网友:
有点浪费,可以咸鱼卖给回修的物尽其用

网友:
外壳不错应该再喷漆美化一下

网友C:
高大上的点焊机,热分析仪还能用么!

网友:
2个开关电源啊

网友:
俩电容住这么大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的点焊机,热分析仪还能用么!

你要???我不懂。我当时只是要用到屏幕就拆下来,别的就不知了。

网友:
厉害啊。看上去很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