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积分为速度及位移问题

楼主(2025-11-13):
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得到的数据,对时间积分得到速度,速度再对时间积分,得到位移。

位移中包含直流分量,若使用高通滤波,则可以过滤直流分量,结果比较如图。

网友A:
纠正个物理量,积分下来的不是位移,是路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纠正个物理量,积分下来的不是位移,是路程

谢谢参与,我认为位移更准确;
若取绝对值,则是路程---- 总位移;
这里没有取绝对值,正负抵消了,所以还是 位移。
个人见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参与,我认为位移更准确;
若取绝对值,则是路程---- 总位移;
这里没有取绝对值,正负抵消了,所以 ...

如果是在同一直线上运动,那叫位移没有问题,如果有曲线运动的,就不等了。

我有时候会给儿子辅导一下高中物理,所以对概念还是比较清晰的,虽然我高中物理也是30多年前学的了。。。

网友C:
感觉采样率好高啊。听说有些软件通过手机的加速度传感器来监听用户的语言以实现精准的广告投送,因为对加速度传感器的权限管理不像对麦克风那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同一直线上运动,那叫位移没有问题,如果有曲线运动的,就不等了。

我有时候会给儿子辅导一下高 ...

感谢提醒!
你说的对,我们这个振动测试仪,采集到的,一般是固定设备的微小振动,都是直线运动,没有刚体位移【理论力学概念】,我是40 年前学的高中物理;
能给自己小孩辅导功课,是做父母的最大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采样率好高啊。听说有些软件通过手机的加速度传感器来监听用户的语言以实现精准的广告投送,因为对加速 ...

我这个采样率是 10240s/s 四通道,四通道分时处理,平均到每通道 10240/4 = 2560 s/s ;
你说的手机相关内容,我没听说过,不过理论上好像可能。谢谢!

网友C:
2560的采样率对于语音来说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60的采样率对于语音来说足够用了。

我用 NI PCI-6221 DAQ 卡复制过数字信号磁带,复制后用电脑测试,100% 正确。

网友:
当然了,有次数限制,还要 家元。

网友:
原来如此,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