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市面上两种角磨机。不同工况与不同需求

楼主:
市面上两种角磨机都买了,感觉那种小小的适合工作量小,使用工作量大,还是要用那种大一点的,因为我们主要切割钢丝绳用,那个3寸的砂轮片又贵,感觉磨损又快。这种大一点的只是携带没那个小的方便,但是耗材便宜,电池容量可以更大,通用大艺A3接口

网友:
小的那种,我有2台,都是改装成博世12V电池,本来一台用得好好的,被同事弄丢了,连电池一起丢的,
然后再买了一台,又失而复得了。
先说优点吧,安全,这玩意就一个550电机,而且不是那种质量很好很暴力的,所以转速有线,扭矩有限,除非很倒霉,不然爆不了片。
卡死也没啥力度,基本不会导致意外。
日常diy使用,打磨下钻头,切割下小东西基本够用。
缺点就是耗材柜,角磨机不过20元,一个金刚砂片就得20,完全不舍得买一个来打磨刻刀,,现在3寸砂轮片价格下来了,之前好几元一片,真的不舍得买,
日常小用,基本也就不用考虑耗材价格了。总体来说就是只适合diy用,轻量使用。如果要另外配电池,其实不建议买,没啥性价比。

网友:
小的是不是没有无刷电机

网友A:
小的能换外罩然后用大的砂轮片吗?

网友:
左侧的应该是公模的,以前拆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能换外罩然后用大的砂轮片吗?

需要不少改装,
1、需要换外罩,外罩孔位可能对不上(基本一定对不上),需要自己处理,,
不安装外罩手持握把很容易与手碰到,危险性很大,完全不建议。
2、需要大砂轮片加装内圈,,3寸砂轮内径是10mm,,大砂轮片好像大很多,具体多少我懒得去查了。要有适合变径的内圈。
3、大的砂轮片,需要更大的扭矩与动能,转速扭力都可能都上不去,切割效果难说。
综上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