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迁移系统还得是GHOST劲大

楼主:
生产力笔记本前一块 SSD 已换上 7 年,120G 容量已有接近 50TBW 的写入量。

平均 P/E 400+,健康度掉到 50%,再这么造下去迟早炸。

正巧薅到了大神手搓的 MLC(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0510-1-1.html),索性造起来。

无数次帮人GHOST,这次终于轮到自己。
期间恢复区尺寸1:1居然不够用,来回刷了好几遍终于亮屏,心疼MLC一下下。

大多数软件都没锁硬盘号,终于完美迁移。

网友:
以前我也用ghost,现在用Diskgenius了,全中文化,不怕出错

网友:
试试ATI,可能更好用

网友A:
楼主系统盘大概率是MBR。
GPT的系统盘能不能用GHOST呢?

网友B:
GPT可以用ghost,我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系统盘大概率是MBR。
GPT的系统盘能不能用GHOST呢?

能,我现在还是用GHOST备份系统

网友C:
DiskGenius V6.1.0. 的系统迁移功能,
更好用,
机械师11代笔电,
亲自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T可以用ghost,我的就是。

请问一下,GPT的硬盘,有ESP和MSR分区,加上系统分区,怎么ghost,才能恢复到新硬盘后能直接使用?不是利用整块硬盘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系统盘大概率是MBR。
GPT的系统盘能不能用GHOST呢?

应该可以用吧,这东西不改变引导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kGenius V6.1.0. 的系统迁移功能,
更好用,
机械师11代笔电,

没用过,DiskGenius是迁移,不是备份?

网友D:
Diskgenius用了好久了,ghost一晃好多年不用了,主要速度没那么快,备份文件体积还小,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临时文件。

网友:
ghost现在OUT了

还在玩MBR?

现在主流的硬盘是M2

楼主:
引用 网友E:
ghost现在OUT了

还在玩MBR?

这是2013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GHOST win几

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系统盘大概率是MBR。
GPT的系统盘能不能用GHOST呢?

对的,依旧是mb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GPT的硬盘,有ESP和MSR分区,加上系统分区,怎么ghost,才能恢复到新硬盘后能直接使用?不是利 ...

你可以试一下用DiskGenius的分区-备份分区到镜相文件。
这个是做备份用的。
如果是马上就要用的,可以点C:右键菜单,选择克隆分区,直接将C盘克隆到新硬盘的新分区。
当然提前条件是,你的新硬盘得先分好区才行。
这样的话,如果新硬盘不是插在外接移动硬盘盒,而是主机里面的话,直接在BIOS里面选择启动顺序,就能直接从新硬盘启动了,我都是这么做的。
我自己用的硬盘是1T以上,分区也在1T以上,所以必须得用GPT分区 。
ghost本来就是分区ghost,整盘除非只有一个区,否则就是一个区一个区g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skgenius用了好久了,ghost一晃好多年不用了,主要速度没那么快,备份文件体积还小,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临 ...

日常备份已经是直接压缩打包了。
就这次折腾下系统

网友:
ghost文件太大,而且保留了分区信息,在GPT的年代已经有点落伍了。现在我一般用WIM或者ESD,文件小而且不含分区信息,导入后不用重新修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用DiskGenius的分区-备份分区到镜相文件。
这个是做备份用的。
如果是马上就要用的,可以点C ...

非常感谢。
我就是担心,新硬盘分好区,但ESP分区没引导文件,只迁移旧硬盘C盘数据,会不会让新硬盘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