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立等离子电视机P50X101C维修一例

楼主:
故障现象:通电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待机指示灯不亮
原理分析:日立等离子和其它品牌的电源不同,它没有设计交流开关,通电后待机电源一直工作,持续输出DC5V。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路图,从论坛找到其它型号的图纸,经分析待机电源部分架构基本一致,请见图纸
拆机检查:目测没有元件烧焦,一个电容(100V3300uF)有轻微鼓包,测保险管完好,通电检查220VAC输入正常、DC输出STB5V为0V。拆下电源板,顺着交流输入往后查,发现4.7Ω限流电阻R003、R005开路,功率管Q101短路,其余元件未发现异常。
故障分析:因Q101损坏,导致2个限流电阻4.7欧姆/5W(其中一个电阻内有145°温度保险)损坏,按说损坏其中一个合理,2个同时坏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就是2个都开路了。
故障处理:更换损坏的元件,鼓包的电容也给予更换。
维修后的效果:测STB5V正常,开机图像正常。

网友:
这个等离子有烧屏么?

网友:
100V电容,是VA电压的吗?

网友:
高手啊介绍的挺详细

网友:
能修这个电源你厉害

网友:
等离子好像现在不生产了。

网友:
看这电源板,再看LCD电源,淘汰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