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欧普12W照明灯的输出是多少电压的啊? 看不懂....

楼主:
这个照明灯的输出是多少电压的啊? 看不懂....

这个照明灯的输出是多少电压的啊? 看不懂....

网友A:
电压由多少LED串联决定,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恒流驱动你在意电压干嘛?

网友C:
哪个写着的94V不是吗?
量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看输出电容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由多少LED串联决定,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亲爱的大师,测不出来了,坏 了几年了,今天拆了看电路板一个电容怀孕,电阻也坏了一个,难的修了,估计led应该是好的,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驱动你在意电压干嘛?

亲爱的大师,坏了几年了,今天拆了看电路板一个电容怀孕,电阻也坏了一个,难的修了,估计led应该是好的,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写着的94V不是吗?
量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亲爱的大师,坏了几年了,今天拆了看电路板一个电容怀孕,电阻也坏了一个,难的修了,估计led应该是好的,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输出电容的耐压

亲爱的大师,这个是好办法,俺木有想到。。。

网友:
大约七八十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