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2A+求助!电容档不正确

楼主:
练手一台9802,各档位基本正常,只有电容档不正确,拆机,有3个二极管被换过。

其中两个瞬态抑制二极管损坏,拆除后已经能正确测量电容了,但是有个位置,焊个4007在上面,拆除后电阻档都不工作,必须短路才行,求指点!
下面上图!

求指点这3个位置的零件,我不相信上家换的

楼主:
这是个什么二极管?
好有p6ke11a和p6ke8.2a有什么区别?别说字不一样

楼主:
淘宝上有p6ke11a和p6ke11ca有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
核心结论:P6KE11A 是一款 11V 单向(A 表示单向)的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 管),属于 P6KE 系列(600W 功率等级)。
关键参数解析
系列与功率:P6KE 系列是标准轴向引线 TVS 管,额定峰值脉冲功率为 600W(10/1000μs 脉冲波形)。
电压规格:“11” 代表标称击穿电压(VBR)约 11V,实际典型值多在 10.2V-11.8V 之间(具体以厂商 datasheet 为准)。
极性:后缀 “A” 表示单向保护,仅抑制单极性的瞬态过电压;无 “A” 或后缀 “CA” 则为双向。
主要用途
用于电路中抑制雷击、静电放电(ESD)、电网浪涌等瞬态过电压。
常见应用场景包括电源接口、通信端口、传感器线路、消费电子等设备的过压保护

网友A:
万用表电容档就是一个玩具功能,你还真拿它当真测量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容档就是一个玩具功能,你还真拿它当真测量功能吗

只要电容没坏,测量还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