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罗技G703无线鼠标换编码器

楼主:
最近无线G703滚较失灵了,老是滑不动只能用雷蛇标准版先顶着,现在编码器到了可以换上

对比一下在小相差不大。

无线接收器也并无特别之 处

底部无线充电磁吸片

底部就四个螺丝,拿掉脚贴拆了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内部主板电路及蕊片

上部黄色部份是750MA的电池

上壳

这是没换之前的编码器

拿来这个新的换上

换好之后的样子

原来的爆力剪断拆出

滚轮积了好多灰

装回去的样子

要可以接着发挥余热

网友A:
为啥罗技的高端货都用编码器了,以前的光栅跑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罗技的高端货都用编码器了,以前的光栅跑哪去了

应该是手感比较好点,编码器真不耐用。

网友B:
g300s的光栅不太灵敏,怕吧脚垫拆坏了

网友:
罗技这种纸板,尽量就直接剪断后再拆,不要吸锡器边吸边拆,容易高温掉焊盘,只适合短时间加热,玻纤板会好点,但大部分都是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00s的光栅不太灵敏,怕吧脚垫拆坏了

我遇到过光栅传感器老化损坏的故障,所以尽量也是剪断后再拆引脚,不然纸板掉焊盘,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