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汇能的1kw逆变器改上下限电压

楼主:
这台逆变器是前年买的,当时应急,下手过快,高于其它牌子的价格。
后来12v的锂电池坏了,锂电池拆开后,就再也没有用上,因为已经有了48v的系统。12v的逆变器也就闲置着,想想挺后悔,花太贵的价格,一时急着买。这价格可以买两三台杂牌的正弦波。
由于,当初锂电池坏了,误以为是逆变器不好,拆开过外壳,也没有装回去,现在也不知道外壳丢在哪里了,所以就用一张网络搜到的照片,表明一下正确的型号。

因为,现在要于一个16.8v的锂电池,需要更改上下限电压,原来实测是11v到16v,虽然外壳注明是10v到15v。
所以,拿起这块板子找锂电池输入的分压电阻和lm358。
然而,后来才发现这不是用lm358来检测管理输入电压的,而是直接用单片机,因此,根据经验,大多数用单片机来检测的电压,都远低于lm358之类,因此不再是基于2.5v左右,而是零点几V。
因为,我另外用一个模块接管了上下限电压,因此,需要这个逆变器不再检测,让检测的电压0.940保持在0.94v即可。于是,从板子上一个待机的3.3v那里取得了分压后的0.94v,接入到断开的原有检测点,逆变器顺利开机。
输入端除了一个16.8v的电池组外,还用理想二极管并联着一个14.4v的铁锂电池组。因此,上线电压16.8v,下限电压达到11v即可。
两个电池组都有各自的bms,不需要顾虑16.8v的低压保护,放电完毕后,14.4v的铁锂自动续航。
现在回讲这台逆变器,其实,并没有买贵,虽然没有那些短视频带货里那么狂呼夸张的性能,什么非晶啊,各种保护啊。但是,我发现这个12v逆变器的后级用了四颗光耦,和独立的隔离供电。虽然是12v,但在前级升压,也采用了独立的推挽驱动IC,和独立的稳压供电。

如下图,八角芯片是一个半桥驱动MOS的,然后是各路两个三极管推挽。

这是前级升压的IC,是2525,稳定性优于3525,是3525的工业级版本,另有军工级的是1525.

左边的是单片机,黑线画的第一脚是检测输入端电压的,基于0.94v。
下面有枚2843芯片是给前级驱动MOS的,测量过电压,输入端从16.8v到11v,该电压始终是15v,再往下附近是个小的EE变压器,不是电感,而是隔离变压器。
这台逆变器,贵是贵了,但是这布局和做工是专业的。
可想而知,市面上便宜的并不真的便宜,顶多是切中了噱头,而忽略掉其它零件降低成本。

后级升压到400v的大电容附近还有另一个3843或者2843之类的芯片,搭配单独的mos和隔离变压器,输出15v给后级的IGBT驱动用。
而且电流采样使用的霍尔感应,而不是简单的一片电阻。
几乎所有的杂牌逆变器,12v的系统里,后级部分极少用到隔离驱动。
我还在前级的推挽电路上发现有防止磁饱和的串联电容,和尖峰吸收电路。
还有一些图片,稍后会补上。不得不承认大牌正规的工程师就是地道。
还有一个我自己手搓的工频逆变器,两块6kw板子并联叠加,这贴稍后再分享,由于当初装机使用后,不便再拆开去拍照。

(第一次编辑帖子,上传了部分照片,这些照片是当时为了寻找输入端电压分压电阻时拍的,当时看到后级的IGBT用的光耦隔离,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没有拍;后续还会继续更新照片,可能要再次拆开,拍全貌分享电路。)

网友A:
请楼主发个线路板的正反面全图,便于大家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发个线路板的正反面全图,便于大家了解,谢谢!

好的,我会重新拆开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