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320纠错问题

楼主:
今天翻照片,看见之前DIY 2259XT2+B47R的RDT截图,Max ECC 4个CE分别是8,9,10,11可是这个颗粒后来上2320,ECC 30Bit扫出139个坏块难道2320的纠错还不如2259XT2吗……

网友:
怎么可能。2320好像是2k ldpc纠错

网友A:
那标记的是Origin Bad原始坏块,应该就是Pretest已经扫出来的坏块;
可以看到Program Erase和Read Fail都是0,即无新增坏块
不用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标记的是Origin Bad原始坏块,应该就是Pretest已经扫出来的坏块;
可以看到Program Erase和Read Fail都是 ...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标记的是Origin Bad原始坏块,应该就是Pretest已经扫出来的坏块;
可以看到Program Erase和Read Fail都是 ...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慧荣u盘主控是不是都是抓不干净,2259是硬盘主控

网友B:
59XT2那个RDT时间才2分30秒,一看就是设置有问题或者RDT固件有问题,2分30秒能抓到啥坏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XT2那个RDT时间才2分30秒,一看就是设置有问题或者RDT固件有问题,2分30秒能抓到啥坏块啊 ...

有道理……

网友C:
你这没什么大问题,我b5 rdt出来300多个坏块,照样开满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没什么大问题,我b5 rdt出来300多个坏块,照样开满容

我这个只能艹蛋的开250G,开256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