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美菱-阿里斯顿双开门冰箱坏了,冷藏不制冷,冷冻变冷藏

楼主:
家里的美菱-阿里斯顿双开门冰箱坏了,冷藏不制冷,冷冻变冷藏。每次开机后听上去好像压缩机工作的声音,5秒左右好像是继电器的吧嗒声响一下,然后就没动静了;打开冷藏室门用手拨温控器从1到5然后从5到1档,也出现和上面描述的压缩机工作声音和继电器动作的故障现象一样。用了20多年了,之前一直运转的时候冷藏室后壁总结一层厚厚的冰,最近彻底清空后清理了一下,然后停电放了两个月,现在再开就出现上述的故障。请达人们会诊一下,会是什么原因,还值不值得修

网友:
夏天温度高,工作时间长,冷藏室结冰可以降低点温度解决

网友:
启动器坏了,压缩机热保护,所以继电器断电。

网友:
20年了,让它退役吧。

网友:
如果几十元能修好还是可以考虑的,要是几百元就不如买新的了毕竟用了这么久有些零部件也老化了。

网友:
散热器是铜管吗?

网友:
5秒左右好像是继电器的吧嗒声响一下    应该是压缩机没启动成功热保护器保护了

网友:
拆吧,拍照有人回答解疑问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动手可以叫维修师傅上门检查报个价,太高就换新

网友:
换启动器,如果还不行,压缩机线圈烧了或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