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根伸缩充电线

楼主:
可以伸缩的充电线如果充电时需要使用手机会明显增加拿手机的重量干脆把伸缩装置拆掉变成普通充电线。

用美工刀撬开中间黑色塑料片会露出一颗螺丝。

拆开之后看到里面还有一颗小滚珠也许不止一颗有可能撬开的时候掉了。

里面的结构也挺简单的只有一块金属弹簧。

去掉伸缩装置变成了一根轻巧的普通充电线。

网友A:
中看不中用

网友B:
这种伸缩款的线材质量都不好。

网友C:
看似方便其实不方便

网友D:
以前房地产营销的时候很喜欢送这个东西

网友E:
像钢卷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钢卷尺。

是的,两端的线都可以拉出来还可以卡住不缩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房地产营销的时候很喜欢送这个东西

我这个也是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看不中用

是的,而且是三种插头每次充电还要辨别所以我把另外不用的两根一起套了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伸缩款的线材质量都不好。

是呀,不过我这根是送的而且只能充电不能连接电脑传输数据。

网友F:
带三种插头的充电线,一插上电源,每根插头上的LED指示灯都一直亮着,这个太烦了(特别是晚上充电),好想把指示灯搞掉不要,但怎么拆开还没有研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方便其实不方便

是呀,缩回线是变短了但是体积和重量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三种插头的充电线,一插上电源,每根插头上的LED指示灯都一直亮着,这个太烦了(特别是晚上充电),好想 ...

我这款不带指示灯的,而且是三种插头每次充电还要辨别所以我把另外不用的两根一起套了热缩管。

网友G:
线芯不会是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芯不会是铁的吧

应该不会是铁的,因为用手弯曲那根线很柔软如果是铁线就会比较硬。

网友H:
买车的时候,那小哥从柜台里面给我们拿了个兜子,让我们挣着,然后从下面就给我们大把抓这种类型的数据线,装了一兜子回来,现在家里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车的时候,那小哥从柜台里面给我们拿了个兜子,让我们挣着,然后从下面就给我们大把抓这种类型的数据线, ...

买车送数据线有点小气,我是买手机和电脑送的充电线还有充电宝。

网友I:
这玩意和卷尺结构有点像,经常使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和卷尺结构有点像,经常使用容易坏

是的,这种线拉出来放手会自动锁定,卷尺一般需要手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