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的那串电池出问题了

楼主:
昨天充电,发现车子不走了,拆机发现加了那串电池没有电了,漏液了,拆开一股浓浓的化学水味道,测试电压都为0.前两个帖子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311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4830-1-1.html本以为该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不会出问题,结果还是用3节电池作为代价证明这个方法不行,加串还得老老实实加到保护里面加,拍了几张图发上来,也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32140的铁锂不便宜吧。原电池27Ah左右,串一个45Ah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液?过充?过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140的铁锂不便宜吧。原电池27Ah左右,串一个45Ah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液?过充?过放? ...

是原电池还是加的电池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电池还是加的电池漏液?

很明显是容量大的反而漏液了……不知道具体充电细节,猜不到。
按道理容量大的应该不会过放……

网友C:
我说个歪的道理,大家参考;一个阻值大的电阻和一个阻值小的电阻并联,然后在电阻两端加电压,在电压满足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如果回路电流足够大,就会烧坏并联的电阻,应该会先烧坏阻值小的电阻;楼主并联的是容量大的电池,内阻比容量小的电池要小很多,所以你并联的电池就会坏。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当时单独给它充电,是不是就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如果当时是并而不是串,是不是就不会坏了

并不了啊,前面是16串了,要并得再有1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个歪的道理,大家参考;一个阻值大的电阻和一个阻值小的电阻并联,然后在电阻两端加电压,在电压满足的 ...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反正现在是3个电池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电池还是加的电池漏液?

加的3个坏了,原电池没有坏,原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140的铁锂不便宜吧。原电池27Ah左右,串一个45Ah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液?过充?过放? ...

不知道啊,所以拿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
估计是前面16串有保护板,到了数值就停止充电,加的一串超压充电,严重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前面16串有保护板,到了数值就停止充电,加的一串超压充电,严重过充 ...

16串是有保护板,充满了会不充了,但是我那个加的是串在中间的,要是原16串的不充了,应该也就没有电流了啊,也就是加的那串也不会充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不了啊,前面是16串了,要并得再有16个

我这脑子,刚才想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脑子,刚才想啥去了

哈哈,刚刚可能是在想美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刚刚可能是在想美女了

实不相瞒刚才偷看了两个小电影,刚回过神来

网友F:
估计你正负接反了。或者这3个加起来的容量比电池组小太多。

网友:
什么品牌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不相瞒刚才偷看了两个小电影,刚回过神来

可否分享一下这两个电影,坛友们都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正负接反了。或者这3个加起来的容量比电池组小太多。

正负不可能接反的,我都用了2个月了,接完了我也测过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个歪的道理,大家参考;一个阻值大的电阻和一个阻值小的电阻并联,然后在电阻两端加电压,在电压满足的 ...

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