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看看我的网络连接 为啥会有两个连接图标

楼主:
参看截图。为啥会有两个连接图标?为啥查看不到这个无线网卡的品牌规格型号?

楼主:
这个无线网卡现在是在win7上工作的。中午把这个无线网卡放到我的另外一台电脑上, Windows 10。无法识别!我又把usb口插到后面去,电脑还是没有显示。

不过我后来怀疑可能是驱动装错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应该装什么驱动。

网友:
有的网卡自带驱动,就是系统里多一个盘符,不安装是发现不了网卡的,安装了自带的驱动,盘符就自动没了,然后网卡就出来了。

楼主:
好奇怪的格式!

网友:
没看到截图唉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唉,什么原因

网友:
截图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唉,什么原因

我电脑上,回复已经十好几层了。目前这个手机端回复只有三四层。
真正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