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的键盘,突然就不动了,拆开后原来是电池盒的线断了

楼主:
键盘是很多年前做的了,用着好好的,突然就没了动静,所以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键盘平时模样,84配列大小,竖直排列,小巧身躯,连小键盘都是配齐的。

拆开效果,外壳是木头做的

键盘电路板是分开两半的,一开始要做分体键盘,后来觉得麻烦,所以拼在一起了

最后检测出是这个电池盒内部的线断了,补一下焊就解决了

键盘的主控是罗技的K375s,优联和蓝牙双模的,主控忘记拍照了,用网络的图替代。

修好的使用状态

网友:
有线键盘可以吧坏的无线键盘控制板拆过来改吗?

网友:
5号太重了,我用4个2032,续航3年,现在减少到2个,目前1年半了还在用

网友A:
键位不是错开的,换别的键盘能适应吗

网友B:
感觉盲打会有点困难

网友:
厉害了,还有自制键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盲打会有点困难

盲打没有问题,这个配置用了八年之久了,普通配列的键盘在这个键盘之前用了二十年,用一周时间就适应了这个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位不是错开的,换别的键盘能适应吗

没有别的键盘了,这个键盘我做了3把,公司台式机一个,笔记本一个,家里一个
目前普通键盘配列只能用笔记本键盘,用笔记本键盘感觉这个竖直排列差不多,那些单独的键盘手感差异就很大

网友:
好玩啊,看看哪里问问题

网友:
手搓键盘,厉害厉害!

网友C:
果然数码之家的高手多。。。有些键位不太看得懂,例如回车在哪里?

网友:
这个厉害了,手搓键盘

网友:
这是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数码之家的高手多。。。有些键位不太看得懂,例如回车在哪里?

最下面一行两个大白色按键之间依次是:空格,回退,删除,回车

网友:
大工程好手艺

网友D:
这键盘布局真能适应

网友:
键盘都自己做,太厉害了

网友:
手里也有几个板子
一直在想怎么弄
已经用木板做地板做了2个机械了
现在想用固化胶水做个地板

网友:
高手,这也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布局真能适应

这个键盘我都用了8年了,适应真没什么问题,传统键盘用了20年说改就改也就一周不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