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双十一买了个谊华的热风台 发现休眠死活用不了

楼主:
趁着双十一买了个谊华的热风台,打完折只要206,回来后发现休眠死活用不了,听客服的将强力磁铁放休眠座上才起效。
然后在客服的建议下重买了一台,准备等新的到了将老的退掉。

可谁知道啊,今天下午新的到了,一样的问题,手柄只要不是正正好好放休眠座上,哪怕有一点点的歪斜,立马就开始加热出风。
心累,两个准备都退掉。
现在买个快克的957dw+,等到了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好久没玩风枪了,来试试文宇的

网友:
200大洋啊

网友B:
我三四年前买了一个,就拿出来就拆过一个功放集成块,就一直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玩风枪了,来试试文宇的

我也买了,还多买了一个oled屏,我那个套件3d打印的按键那里有问题,螺丝拧紧后就会顶住。现在放那吃灰,干活还是买个正规厂家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三四年前买了一个,就拿出来就拆过一个功放集成块,就一直吃灰了………… ...

拆东西还是得热风台,之前我用烙铁拆编码器,差点没给我气死。

网友A:
一个16G的英特尔存储片。。。这片板子应该是一个录像机板子。可做U盘的但这种48脚的U盘有这么古老了,,应该是M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还多买了一个oled屏,我那个套件3d打印的按键那里有问题,螺丝拧紧后就会顶住。现在放那吃灰, ...

3d打印的按键那里得多用纸刀挖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6G的英特尔存储片。。。这片板子应该是一个录像机板子。可做U盘的 ...

拆颗粒没有热风枪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按键那里得多用纸刀挖挖

尝试用尖镊子掏过,里面应该没什么了。可惜没有很窄的铲刀,不然试试可能能有效果。文宇老哥人还是不错的,漏件了立马把钱补给了我。

网友A:
其实拆这种48脚的芯片,二把刀头二头都加点锡,很容易拆下的,风枪拆那种四边都有脚的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拆这种48脚的芯片,二把刀头二头都加点锡,很容易拆下的,风枪拆那种四边都有脚的更合适 ...

四边有脚的我见人用铜丝折成个方形贴在引脚上慢慢加热加锡焊下来过,但那真的很费劲。

网友:
中间有锡的得用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颗粒没有热风枪根本不行。

这种焊点在两边的两边堆锡就行,,,现在的颗粒得用风枪

网友A:
谊华的热风台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谊华的热风台不拆开看看?

不行不行,又没买人家的东西,怎么能拆了。

网友C:
手柄里有一个干簧管,看下是不是离外壳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里有一个干簧管,看下是不是离外壳太远了

两台都这样,只能说品控太差。现在买了快克959d,等到了看看怎么样。按理说谊华这么老的牌子不应该出这种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磁铁歪了,或者干簧管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都这样,只能说品控太差。现在买了快克959d,等到了看看怎么样。按理说谊华这么老的牌子不应该出这种 ...

多大的事,自己贴个磁铁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