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双叒叕修西门子洗碗机iQ100故障代码E02,这次终于解决漏水问题了

楼主:
家里天天用的洗碗机又出问题了,距上次大修也有一年多了,之前发过连续剧,这又算续集了:
1: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232-1-1.html
2: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329-1-1.html
3: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84-1-1.html

最后有小漏水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把浮标压着,不让报E15一直这样用,这次又出现另一个错误代码是E02,没办法,只能又拆开来研究了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可能加热传感器问题,后来拆开全插口重插一次居然没报错了,然后下面小漏水已经很脏了,估计就是因为下部有水,内部空间潮湿接插口接触不好了,所以引起报警,全部重插就解决问题了,顺便重新观测漏水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空洗了几回,终于看到漏水的地方,这机实在太坏了,洗前半小时都没漏水,后面快洗完才漏水,怪不得之前看不到。

就是这个底部漏水,不锈钢与这塑料底盘接触的地方,洗了大半小时左右后热水反复冲洗阶段了,才明显有滴水

这个洗碗机大底部分离了才能拿出来了

看看这个滴水速度还是相当的猛的,视频:

原来是吸干底部的水了,都搞干净了,现在慢漏水就可以看到又有一点点水了,每次都后半程滴水,所以之前就是这样凑合用着,一直无视漏水用着,所以现在终于引起插口接触的E02问题了

最后看看这东西拆出来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忘记了拍照 ,这个是借网上的图的,这么大个圈子,只有四个螺丝压着,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螺丝多
几个应该不容易发热后变形漏水

原来这个底部水盘有黑色橡胶圈的与不锈钢做密封,可能是这个也有点老化了,暂时不想买了,
直接涂了一圈704胶,再装回试一试,如果不漏水就不管了,如果还漏水就买个拆机的换上。
装回去可以看到内部也有一点挤出来了白白的704

这个可以明显看到白白的704

已经洗过几次,下面底部还是干燥的,一点水也没了,证明完全可行,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水问题。

感谢观看

楼主:
怎么了发这段MP4格式播放不

网友:
不错,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了发这段MP4格式播放不

没开灯吧

网友:
再坏可以换新的啦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赶紧趁国补换新

网友:
这就是老化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了发这段MP4格式播放不

最好用H264编码格式,通过微信转换的可能有些浏览器会出现有声音无画面。
PS:主帖的已经转换

如何在帖子内上传MP4视频,以及简单的短视频处理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2530-1-1.html

网友B:
大牌子问题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H264编码格式,通过微信转换的可能有些浏览器会出现有声音无画面。
PS:主帖的已经转换

感谢总版大大帮修改

楼主:
我感觉可以用到全部配件坏完也不用换新,毕竟连加热泵我都准备了多一个,坏了马上能换上

网友:
接插口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子问题也不少

的确不少,要不是我自己动手这机都早就报废了,主要洗碗机的工作条件要比洗衣机要求高,一直是要高温热水工作

网友:
洗碗机好用吗?

网友:
维护成本高啊老化后

楼主:
如果家里人口多,你又是要洗碗那个人,那这个就是神器,如果家里你啥也不干的,你就会说那不是顺手就洗的事吗?那叫站着说话不腰痛,让你一家几十个碗碟在洗手盆天天弯腰洗个十几分钟就知道了。
就好像现在也没人会说洗衣机不好用吧,你看看十几年前,哪个不是说手洗干净呢,都是还没转过观念,不舍得花钱买洗衣机,现在很少听过这样说的了吧,因为洗衣机普及那是接近100%了。洗碗机还没普及很多人说不好用,还有说费时洗得慢的,那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不用洗碗的人,就是坏。现在洗衣机一样默认洗一个小时的,也没人说时间长的。同样,这机器干活时又不用你守着服侍它。基本是花几分钟摆好放了洗碗粉,后面就是自动洗了,这不比你弯腰洗个十几分钟爽得多。特别是家里碗碟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