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伟良Q6蓝牙音频接收器,消除因设计缺陷导致的底噪

楼主(2025-11-14):
最近从淘宝购入伟良Q6蓝牙音频接收器,人民币134 比一般的要贵多了,本来满怀期待,到货后大失所望!真应了那句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整机采用QCC3084蓝牙模块+ES9018K2M解码+HT97220差分转单端信号的方案,整套硬件不错,用料也还行,但是糟糕的电源设计及PCB布线导致存在阵阵的莎莎的底噪声,插耳机仔细听就能听到,接功放音量旋钮拧到中间,阵阵的底噪声就很明显了,不是那种白噪声的底噪,是明显受到干扰的飒飒声,这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实在是白瞎了ES9018K2M与HT97220的不错的性能指标。

拆机大致观察了一下,整机两路电源,TYPE-C取5V,然后由AMS1117-3.3降至3.3V,蓝牙模块与ES9018K2M数字供电、模拟供电共用3.3V,HT97220用5V;所有的PCB布线也仅仅是连上,所有器件共用GND,没有针对性的优化,比如模拟地与数字地没有单点接地,音频差分信号线没有走差分对布线。于是着手整改,主要针对电源、GND回路及左右声道音频差分对走线进行优化。

电源部分整改,首先想到的是ES9018K2M解码芯片的VCCA、AVCC_R、AVCC_L三路模拟供电单独用高PSRR低噪声LDO单独供电,AGND、AGND_R、AGND_L与供电电容单点接地。

吹下芯片,用刀片割断PCB三路模拟供电走线及GND回路。

(注意此图AGND_L飞线飞错引脚,后续已更正)

将线路用漆包线引出。

连接自制的LP5907MFX-3.3 LDO降压模块。

然后将原左右声道差分走线用耳机线手拧成双绞代替,HT97220耳放芯片4个音频输入耦合电容也顺便换成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至此,插入耳机试听,底噪声听不到了,插入功放,音量旋钮拧至最大,还是会有莎莎的底噪。通过上面的改良措施,噪声有所抑制,但没有完全消除。进一步观察发现蓝牙模块的供电是3.3V直接供电没有进行任何隔离滤波措施,然后淘宝又搜到了这款蓝牙音频模块的资料,型号是SJR-BTM384,由天嘉润科技推出。

可以看到原厂给出的原理图上,模块供电是设计有LC滤波的。这个供电管脚应该是直接给QCC3084芯片内核供电的,这样的SOC系统级的芯片,在工作状态瞬间电流比较大 频率又那么高,势必会对电源产生干扰,如果没有滤波措施,干扰信号势必会传导至电源主线上,进而串进音频信号中。按照原厂原理图,将模块供电串入1uH电感后并1uF电容到GND,至此莎莎的阵阵底噪完全消失。

耳放芯片的差分输入耦合电容换成手头现有的安规MK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声音听起来确实比原1uF陶瓷电容要好,更通透了(1uF换成0.47uF,截止频率会上升一点,但在人耳听力范围以下,无影响)。由于安规电容耐压高体积较大只能外置了。最终试听下来,音质与采用类似方案的HIFI手机(如VIVO X3、魅族PRO6PLUS),不相上下。研究了这么久,对这套硬件方案已经很熟悉,后续有时间再自己DIY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