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疑似买到了假的贴片mos管芯片(假芯片)

楼主:
每天有一元多的红包不知道买什么,有一周都买了些mos管打算囤起来用,别的都正常唯独有两个h7440的其中一个(都是在一家买的),黑表笔接D级红表笔接G级再用红表笔接S级应该是完全导通0000,但这个h7440有30左右的值,我就很疑惑同一家会把真假同型号的元件混着卖么,还是点子背恰巧买到个瑕疵品,不然这个管的值是真不太正常

网友A:
拿榔头敲开看下芯片不就知道了吗,通常是小电流替换大电流卖给你的,套路就是这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榔头敲开看下芯片不就知道了吗,通常是小电流替换大电流卖给你的,套路就是这套路 ...

不是电流的事,是值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流的事,是值有问题

你拿万用表电阻档测毫欧导通电阻?还国产的婊子,我也是醉了。

让你敲开看看非不信,晶元大小直接决定了电流大小,也决定了你测到的值的大小,都是有关联的,非不信,真是无语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买的这些没有一个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万用表电阻档测毫欧导通电阻?还国产的婊子,我也是醉了。

让你敲开看看非不信,晶元大小直接决定了 ...

你没看清,这是用的二极管档

网友C:
这种管子在主板上多的很啊,干嘛还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管子在主板上多的很啊,干嘛还要买

我的一些废主板都是mp4、cd随身听、开店宝、电源板那些东西,一般拆拆电容电阻用,没有这种mos管

网友D:
还是在嘉立创用优惠券买吧,虽然国产,至少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这是用的二极管档

二极管档值能说明什么?完全无法理解这值能代表什么

你若用电阻档测量还能和数据手册去对真实的导通电阻,二极管档的值能说明什么?一万只万用表二极管档有一万种值,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参考意义,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买的这些没有一个是真的?

根据什么没有一个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在嘉立创用优惠券买吧,虽然国产,至少是真的

之前看过,邮费11太贵了也许我没赶上搞促销那波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什么没有一个是真的?

价格。。。1块多包邮,如果是全新的,那么基本上没有可能是真的

网友:
敲一个看看里面的大小和面积

网友:
几毛钱的东西,敲开就解惑了,免得在疑神疑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1块多包邮,如果是全新的,那么基本上没有可能是真的

那是不是太草率了,你要说淘宝有假芯片我信,便宜的不一定都是假的贵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之前买的bios芯片电源芯片,还有一些贴片电容电阻都是全新的红包卷后也才几毛几分钱,用在修的显卡上到现在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太草率了,你要说淘宝有假芯片我信,便宜的不一定都是假的贵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之前买的bios ...

你这个是进口名牌MOS管,本身就不便宜的,贴片电容电阻那些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进口名牌MOS管,本身就不便宜的,贴片电容电阻那些倒是没问题

除了h7440是进口管,剩下那些新洁能和瑞昱都是国产的

网友:
楼主的测量方法不合适

网友:
怎么判断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