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做个木制工具扳手换混水阀

楼主:
又是据,又是蘑的,做个工具

楼主:
原因是活动扳手不够大,那么只能自己做,用来换水龙头

楼主:
刚好,省钱了,

楼主:
磨光机没电池,就用电源代替,换下来的其实比新买的好,只是太多年了,不想修,换一个更简单

网友A:
可以薅羊毛薅个那种扳手,两头开口,就是用来拆水管、水龙头的螺丝,我有个,忘了几毛钱买的

网友:
老的确实材质厚实些   不过橡胶垫都老化了   一动就容易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薅羊毛薅个那种扳手,两头开口,就是用来拆水管、水龙头的螺丝,我有个,忘了几毛钱买的 ...

大神有图片吗?好用的话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我有一个这种水龙头。叫水垢堵死了,砸都砸不开了

网友:
可以只换阀芯和垫片的。
以前的龙头基本都是铜的,现在的铜龙头很贵的

网友: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