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车快上!酷态科20W HA716C苹果平替充电头

楼主:
这个充电头原价20元,现在13元可买,苹果20W的完美平替。

购买路径:进入微信,打开京东小程序,找到这款后,大概率会弹券7元,到手13元包邮。

早年我买了很多紫米ZMI的东西,30W双口套装2个、20W、18W、18W苹果无线充套装、10W,都买了。
30W的双口,2台的折叠脚都断联了,瘸了,不能同步打开和收拢。
套装里的几十元一根的CC线也坏了一根,没怎么用,两边的口也都是好的,但是充不进电且头子那里发热,估计里面的芯片或者元件短路了。

综合比较下来,这个20W的充电器应该是苹果用户最值得买的,没折叠插脚避免后期损坏,不用买它家的线也不用当冤大头。
ZMI当时的型号是HA716,现在酷态科出的是HA716C。

▼下面是ZMI HA716的拆解图,来自 充电头网。

▼下面是酷态科 HA716C的拆解图,来自B站 离火测拆的视频。方案变了,用料也有区别,但整体还是在线的。

以上,有需要的赶紧买吧。

网友:
看上去用料做工都还不错。

网友A:
上车买一个用用

网友:
看上去不错,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车买一个用用

支持支持,如果有京东红包、3-2的券之类的 ,还可以拉低到手价。

网友B:
这个品牌120W的才20多,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C:
原来的二十多,真的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120W的才20多,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知道这种帖子发了吧,很多人会说:
20W太低了,嫌弃!
100W也只要20了,不值!
几块或者白嫖的不香吗?!
哈哈哈哈,所以我说是苹果20W平替,有这个需求就买。

网友D:
这个价确实不贵,能用上的买一个没问题

我刚刚买了个饭盒那么大的4C+4A 8口的145W快充,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二十多,真的便宜了!

是的,当年ZMI可不便宜,镍氢充电套装小一百,30W套装小一百,内层电子用料还是可以的,就是外围的塑料件和线材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确实不贵,能用上的买一个没问题

我刚刚买了个饭盒那么大的4C+4A 8口的145W快充,还在路上 ...

这下桌面所有充电器可以下岗了,直接被充电站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下桌面所有充电器可以下岗了,直接被充电站替换掉。

大功率、大电流充电,手机电池折寿,不是充电器的问题而是电池不靠谱

网友:
价格不错,可惜我缺个苹果手机。

网友:
信了你的鬼   没有券,邮费还得加6

网友:
20w充电器现今几块钱随便买吧~

几年前,20w板子就跌破一元大关了

网友:
20W的功率确实小了,也就水果用了,前段时间刚买了某想的C170充电器代替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