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芯片哪个更好焊?

楼主: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A:
0402更难  这两个 都还好

网友:
用刀头烙铁,都很好焊。上点焊油,一拖就完事儿了。

网友:
边上那个0.1R好焊

网友:
早先的焊锡加热后如流水般,拖焊集成块非常轻松,现在的焊锡丝不管什么价位的都很难拖焊,难道是因为现在的烙铁温度可控后实际上温度不够了?

网友:
这种用风枪一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更难  这两个 都还好

没试过,哈哈哈

网友:
对我来说这俩不能说哪个更好焊 只能说没有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02更难  这两个 都还好

0402 感觉都看不到了

网友:
1、K头+63/37焊锡+助焊剂,拖焊

2、锡浆+热风枪

3、拿胶水粘,假装焊上了

网友B:
这个一样的,只是引脚多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样的,只是引脚多少而已

真的不一样

网友:
那是没给我焊~~

楼主:
哈哈,我还没练好呗

网友:
这两个都一样    k头+63锡  先焊接一个脚  放大镜看看其他脚位正确不 然后直接拖焊剩余得脚就行
0402 主要是看不清  0603以上得都很好焊接  尤其是用0805焊盘 焊接0603 真的很好焊接

网友:
这俩差不多吧,0402的电阻用烙铁也能焊,0201的要用风枪了,最小的01005没用过

网友:
相比是20脚的好焊了

网友:
这两个都不难焊,sop23-6就和sop23的三极管一样焊法,先焊一边。多一点焊油63的锡丝。

网友:
这俩都好焊。如果觉得不容易,原因一是烙铁头不合用或不好使,二是焊功不行,三是眼神不好。